有没有办法将nas中网上邻居中一个目录链接为本机目录

楼主(2017-04-09):
家中有一个nas,作为网上邻居供几台机器共享,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一些编译器IDE对目录深度有限制,
所以想,windows下有没有象 linux 中的ln链接命令将nas中网上邻居下深层目录,链接到本地?

网友:
mklink 能用不

网友:
可以创建网络驱动器
我用的白群晖

网友:
映射没用的,我一般用 iscsi

楼主:
感谢楼上的几位,现在的环境就是nas映射到windows网络驱动器,但是因为管理需要,会将不同类型的文件做一级一级的目录规划,所以有些项目可能会存在比较多级的目录深度。
现在查到一种方法可以做到象liunux 的ln命令一样链接文件夹,微软自己的一个小软件,junction。
不过发现这个命令可以解决本地驱动器的目录链接问题,在nas上的网络驱动器用这个软件时,会在目录前出现几个??,导致目录打开错误。

网友:
一般是用映射网络驱动器就可以,在win10下有些软件权限不足的时候会出错,所以建议直接上iscsi,跟本地盘没有什么两样的,可以单独格式化什么的,甚至直接在iscsi盘上装系统都可以,但是注意不要同一个共享区同时连两个电脑的iscsi,会出错

网友A:
甚至网nas上有文件,我都没找到好的查找方法。  everything只能本地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甚至网nas上有文件,我都没找到好的查找方法。  everything只能本地盘。

回楼上,用上面朋友的给出的iscsi方案可以完美使用everything。

网友:
但是因为管理需要,会将不同类型的文件做一级一级的目录规划,所以有些项目可能会存在比较多级的目录深度。

楼主意思估计是一个工程里有很多文件,这些文件来个各种不同的目录下,连顶层目录甚至盘符都不同,因为楼主的文件不是按项目放或者COPY的。  比如XXX\A\B\C\D   YYY\J\K\F  ZZZ\L\D\E    然后就出现好多深路径,没法一一映射成浅路径。  而且A工程用到ABC路径  B工程用到BEF  C工程用到BCL路径    每次开工程手工映射累死, 除非有批处理每次打开工程重新映射一次,工程用完了取消掉映射。  估计还是COPY一份到工程目录下好。

楼主:
有人遇到一样的问题
http://www.aiyiweb.com/windows/6045
几年了,看来是没法解决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甚至网nas上有文件,我都没找到好的查找方法。  everything只能本地盘。

可以映射盘啊,在设置里面添加文件夹就行了。官方网有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