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gle 有8条gnd莫名其面隐藏了如何显示

楼主(2017-04-09):
eale 8条GND被隐藏了,怎么设置或是用那个ulp文件可是把隐藏的显示出来。

网友A:
输入命令RATSNEST GND看看。。。。或者用RATSNEST *显示全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入命令RATSNEST GND看看。。。。或者用RATSNEST *显示全部

感谢 可以显示了,我想隐藏一个信号飞线有啥命令

网友(2017-05-22):
右键,属性,打开的窗口里面,最下面有个隐藏,打上勾就隐藏了

网友:
或者还是用上面那个命令,信号名字前面加个感叹号
比如RATSNEST  ! GND就可以隐藏G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