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 4.3寸 TFT LCD 驱动板【CPLD+SRAM】

楼主(2017-04-09):
参考坛友的的帖子,画了一个LCD 驱动板,仅供参考。

同时支持 RGB 和 MCU 接口, 支持电阻屏【板载触摸屏芯片】
和电容屏【仅仅提供插座,控制芯片由触摸屏提供】。

楼主:
参考以下帖子,感谢坛友无私分享。

共享2种4.3寸液晶驱动的PCB工程(CPLD和RA8875)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63698-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用RA8875方案做了一个4.3寸(480 X 272)触摸屏模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4073-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iHMI43 4.3寸真彩液晶模块 DEMO 程序更新,代码公开给大家下载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0205-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发布一个CPLD驱动4.3寸TFT的代码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5219-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一步一步学CPLD+SRAM驱动tft4.3寸液晶屏(连载。。。。)
http://www.amobbs.com/thread-5119145-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EPM240+61LV256驱动群创4.3寸屏(Verilog语言) 欢迎拍砖.
http://www.amobbs.com/thread-4799753-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4.3寸TFT资料分享,推荐用什么TFT控制器?有谁能提供该屏的驱动程序?
http://www.amobbs.com/thread-3395491-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用RA8875方案做了一个4.3寸(480 X 272)触摸屏模块
http://www.amobbs.com/thread-5494073-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赤裸裸的奉献,uCOS+UCGUI3.98移植+4.3寸TFT制作(cpld+sram)
http://www.amobbs.com/thread-5255518-1-1.html

发一个我做的CPLD+SRAM驱动4.3寸TFT控制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49121-1-1.html

网友:
先顶后看,正好做个参考

网友A:
比起ra8875方案,复杂太多了

网友:
晚了10来年呀

网友B:
看看和之前的有什么改进和提升吗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和之前的有什么改进和提升吗  嘿嘿

可以上电容触摸屏。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上电容触摸屏。

好的  回头看看  感谢分享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起ra8875方案,复杂太多了

ra8875方案,不便宜啊

网友B:
看了看 原理图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cpld的驱动代码是自己写的 还是使用坛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了看 原理图  基本上都是一样的  cpld的驱动代码是自己写的 还是使用坛友的? ...

参考论坛的代码,只是把引脚重新定义了一下而已。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参考论坛的代码,只是把引脚重新定义了一下而已。

参考的哪个程序啊?是原理图版本的还是代码版本的   可以相互学习一下  尤其是cpld的程序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的哪个程序啊?是原理图版本的还是代码版本的   可以相互学习一下  尤其是cpld的程序  嘿嘿 ...

这个需要综合参考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需要综合参考了。

您做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是学习 还是要卖  嘿嘿

网友C:
M4可以直接驱动屏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您做这个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是学习 还是要卖  嘿嘿

学习一下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M4可以直接驱动屏吧?

有的可以吧,甚至M3都可以的。
NXP有一些带TFT控制的ARM。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0205-1-1.html

这个里面的原理图方式的cpld程序你 测试了吗   能够正常显示吗?

网友:
最好是和ucgui的那个工程一起测试  看看是不是会有不正常的现象   嘿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0205-1-1.html

这个里面的原理图方式的cpld程序你 测试了吗   能够正常 ...

没有测试呢。

网友:
支持下 板子焊接运行了么

网友:
之前没有仔细看您的原理图   我又看了一下  那个原理图版本的CPLD程序 不适合您的硬件  不用测试了  要是按照您的硬件更改一下程序   还是可以使用的   有机会可以试试   还有 这个程序 可以做到双缓存 也可以试试

网友(2017-05-21):
可以驱动800X600的RGB接口的LCD吗 ?

网友:
打了一版,rgb测试ok,有空再搞mcu方式。感谢楼主!

网友(2017-07-21):
好像挺复杂的样子

网友:
谢谢分享与总结,很有帮助~

网友D(2019-05-15):
谢谢楼主分享,刚接触CPLD,为了回帖注册了个账号。这个原理图的stm32为什么只和CPLD相连,我看其它帖子里说的是32给sram送数据,CPLD读然后显示,可是我看原理图里32都不跟sram连,怎么送数据

网友B:
引用 网友D:
谢谢楼主分享,刚接触CPLD,为了回帖注册了个账号。这个原理图的stm32为什么只和CPLD相连,我看其它帖子里 ...

让楼主给解释一下这种应用的控制过程  就知道为什么不连接了

换个思路   也可以这样想   就像51驱动液晶1602一样

stm32就是51的功能

其它就是液晶1602的功能

CPLD主要用来刷屏

SRAM主要用来缓存

数据经过CPLD缓存到SRAM

SRAM中的数据经过CPLD显示到屏幕上

我解释的有可能不正确   还是让楼主解释具体的控制原理吧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让楼主给解释一下这种应用的控制过程  就知道为什么不连接了

换个思路   也可以这样想   就像51驱动液晶 ...

谢谢兄弟抽时间回复我,不过我觉得既然要给sram送数据,为什么不让CPLD和32共用SRAM的通信接口,不是更快嘛,不过人家这样做肯定有道理,也许这样还有我不知道的弊端。我最近在看帖子里的CPLD代码,有部分不太懂,前辈可以留个Q给我嘛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兄弟抽时间回复我,不过我觉得既然要给sram送数据,为什么不让CPLD和32共用SRAM的通信接口, ...

不敢称前辈  哈哈

说不定我的水平还没有你高呢   EDA仅仅是我的业余爱好  所以  这方面的水平可想而知了

对于这个CPLD的经典应用  我觉得代码不难  主要是控制思路   思路想清楚了  再看代码就可以了

对于你说的那种方式   缓存怎么存储呢   两个处理器都在控制   增加了难度   不如像现在这样控制容易一些

但是也不排除你自己可以写成你想的那样的方式

具体的  还是要请高手解释吧

网友:
帖子好早了,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