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USB写速度不稳定且大大的慢于读取速度

楼主(2017-04-09):
如图,所示,用ARM自己弄了个U盘,这个测试结果正常吗?

网友A:
写比读要慢,关USB什么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写比读要慢,关USB什么事?

请问那主要是什么制约吗?写的时候为什么速率波动很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那主要是什么制约吗?写的时候为什么速率波动很大?

flash芯片本领就是写的时候比较慢的呀,因为写的时候需要通过较高的电压给相应的存储单元“充电”作为数据状态,然后还需确认数据是否正确,所以比单纯读取状态要慢

网友:
存储介质。

网友:
最基本的原因是usb协议一直被nak了,这个是usb机制,深层的原因就是之前楼讲到的,你的u盘确实慢,看看哪里有瓶颈

网友:
flash擦除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