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了两个服务器电源,拆一个,做工实在是好,持续更新

楼主(2017-04-09):
想学习开关电源,买了两个服务器电源,拆开学习!

网友:
搞开关电源,注意安全

网友A:
光宝的电源,质量还是可以的。

网友B:
HP的服务器电源,前几天刚好坏了一个,话说现在惠普售后包给一个紫光什么的公司做,太坑人了,一个服务器电源,上门费3000,电源费用2000多,加起来快六千
然后报了个服务器延保价格是4000样子,就是让你买延保。。。
惠普搞了这么个售后,迟早药丸。。。
后来。。。淘宝了一个800多换上完事。。。

网友:
引用 网友B:
HP的服务器电源,前几天刚好坏了一个,话说现在惠普售后包给一个紫光什么的公司做,太坑人了,一个服务器电 ...

这个有问题吗?
单次的价格本身就是生贵的.
养工程师也要成本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光宝的电源,质量还是可以的。

台达的电源也超赞,他们在浦东跟苏州吴江的RD很厉害,场地大,装备也好

网友:
这种电源讲究的功率密度  小日本9几年的产品我们拆,更精致!

网友C:
引用 网友B:
HP的服务器电源,前几天刚好坏了一个,话说现在惠普售后包给一个紫光什么的公司做,太坑人了,一个服务器电 ...

服务器已经不是惠普的了。15年惠普被拆分成两个公司,一个是惠普(包含打印机,个人电脑等业务),另一个是惠普企业(现在叫慧与)包含服务器,交换机,软件和企业服务。两个公司体量差不多大。

后来惠普企业把旗下的H3C和中国区的服务器售后部门卖给了紫光,成立了一个紫光华山(new H3C)。然后把企业服务部门(ES)卖给了美国的CSC成立了dxc。把软件卖给了英国的Micro Focus。

反正是一团散沙,别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就是一粒沙子。

一张图,两年时间一家拆成五家也是无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服务器已经不是惠普的了。15年惠普被拆分成两个公司,一个是惠普(包含打印机,个人电脑等业务),另一个 ...

怪不得现在华三的交换机售后都找不到人了。。。
去年买的12508维保巡检今年最后一次都没人来好像。。。

楼主:
测量了一下工作频率,芯片的振荡频率是100kHz,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小的变压器能做这么大的功率。国内给的资料PQ32只到200W,

网友:
这个电源我也有两个,输出12V100A啊

网友D:
简易楼主先学习国内的电源(把能省的都省了),这样可以快速入门。目前拆的这个电源,会削弱学习的积极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简易楼主先学习国内的电源(把能省的都省了),这样可以快速入门。目前拆的这个电源,会削弱学习的积极性

小功率的反激电源我会设计了,看看高级点的设计,学习学习。

楼主:
第一个元件,可谓武装到牙齿,屏蔽层把整个插座都包围住了,白黑导线双绞后去PCB,能更好的去除干扰。第一级Y电容2nf/250v已经焊在250V插座上面了,并用热缩管保护。

网友E:
主动PFC 同步整流,N种保护功能。报警、通讯什么的太多了。不是单单电源功能的。

网友:
我现在用的戴尔服务器,配的两路冗余电源甚至还可以升级固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主动PFC 同步整流,N种保护功能。报警、通讯什么的太多了。不是单单电源功能的。 ...

看我随手找的背景纸都是代码,我通信什么的不怕,做电源的设备也都有,我是想持续更新,把学到的看到的记录下来,和大家分享。

网友:
看来楼主已经学了很多电源知识了,不然不会上这么复杂的电源,我见识短,平时见过最复杂的开关电源应该就是液晶电视电源板了,这个太复杂了。

网友:
图都糊了

楼主:
阴天,又是手机拍的,没办法啊!水平差的问题。

网友:
好熟悉的结构,这个机器应该是G7或者G8,现在主流出的G9 都是全数字方案。但是基本结构未变。
PQ32 做到1.1KW没有问题。看变压器怎么设计。

网友F:
2nf/250v?这耐压似乎不够。

网友G:
不知这货 空载有几瓦呢.

网友:
引用 网友F:
2nf/250v?这耐压似乎不够。

那个是标称的工作电压,实际至少要可承受AC 2KV以上才能叫做安规电容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了一下工作频率,芯片的振荡频率是100kHz,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小的变压器能做这么大的功率。国内给的资料 ...

UCC3895移相全桥方案PQ32做460W没问题,200W是单端或整合谐振电感的LLC吧。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这货 空载有几瓦呢.

空载3w左右

楼主:
滤波电容的处理,由于电容高度太高,只能卧式按装,人家的处理方式可以借鉴一下。

网友H:
引用 楼主:
滤波电容的处理,由于电容高度太高,只能卧式按装,人家的处理方式可以借鉴一下。

那个是气体放电管,防浪涌的,大多数开关电源出于成本考虑是在PCB上开放电间隙。

楼主:
引用 网友H:
那个是气体放电管,防浪涌的,大多数开关电源出于成本考虑是在PCB上开放电间隙。 ...

他是并在电感上的,不是并在LN线上的,所以有点奇怪。

网友H:
引用 楼主:
他是并在电感上的,不是并在LN线上的,所以有点奇怪。

就是并在共模电感上,防止浪涌冲击在共模电感上产生高压击穿。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是并在共模电感上,防止浪涌冲击在共模电感上产生高压击穿。

谢谢,学习了。

楼主:
大电流的处理。

网友:
这种电源太复杂了,哈哈,不好学,多层板,还带MCU,想看都看不到呀

网友I:
LZ,什么时候开始砸变压器,等图

先用开水煮煮,再砸

楼主:
引用 网友I:
LZ,什么时候开始砸变压器,等图

先用开水煮煮,再砸

变压器最后拆。

楼主:
新鲜出炉的原理图1,EMI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鲜出炉的原理图1,EMI部分。

赞,原理图都出来了

网友:
拆变压器可以用风枪吹到漆软化了,可以把磁芯完整拆出来。

网友:
非常好 最近在做反激,很多可以借鉴学习

楼主:
周末没事,画出另外一部分主体。原理图2PFC主体部分:

网友:
各种保护监测很好

楼主:
过两天出辅助电源部分原理图

网友(2018-11-13):
光宝,利通,台达,这几个都是DELL的电源供应商

网友:
对于进口电源来说 一般般!!!!

网友:
这个产品设计的年代应该蛮远的,09年往后,应该都是数字电源。

网友:
图画的真是好,一目了然!赞!

网友:
楼主,还更新不?一年多了。我也拆了个服务器电源。我自己改电压后保护了,不工作,拆配件了,哈哈

网友(2019-01-09):
进来欣赏一下

网友:
要求不一样的东西就是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