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FID RC522等 刷卡低功耗方案详细-回馈大家

楼主(2017-04-09):
# 绪论
前些公司需要做一个低功耗刷卡的方案,翻遍了整个网络,总结了各位网友的方案建议。总结下来大概有这么几种方法
- 单片机处于standby模式,用RTC定时(比如每隔200ms)唤醒,唤醒扫一次卡
- 用一次检测卡的低功耗的传感器,检测到卡以后,将信号给单片机,单片机扫卡
- 对天线做一些处理(对于这一点我没有搞明白,如果那位仁兄知道,可以沟通沟通)
# 各个方案说明
### RTC扫卡
  此方案我没有实际做过,主要有如下考虑:
1. stm32的standby+RTC确实可以做到变态级的低功耗,我用stm32f103系列的单片机测试过功耗,进入standby模式可以达到2uA的超低功耗,和手册上说的没有区别(手册上面给的是1.7uA,感兴趣的可以去官网下载原文手册看一看)。但是扫卡那短时间的电流比较大。
2. 继续1的问题,手册给的数据是400uA/MHz,如果降频以降低功耗也不可取,因为主频低了,扫一次卡的时间自然长了。鉴于当时无法换单片机,所以放弃了该方案

### 对天线做处理
上文说了没懂,欢迎懂的给我指导指导
### 检测卡的传感器
没错,这是重点!!!
- 我们做的产品用的是电池供电,所以低功耗是肯定的。

###### 单片机端
- 单片机正常情况下处于断电模式(这是终极省电),由外部的检测部分唤醒,然后运行程序;在程序的最开始判断是被那个部分唤醒的,然后进行响应的处理
- 唤醒的常用方法就是一个自锁电路+一个或门就可以搞定了。电路里面很常用的这种方法
###### 检测部分
- 简言之:采用一个检测卡的传感器,一旦扫描到卡就将信号传出去通过或门电路唤醒单片机,单片机自锁上电信号,判断到卡片。然后开始寻卡
- 如果没有扫到卡,就关闭自锁信号,再次关机,回到低功耗模式
- 我采用的检测卡的传感器是ttp233,款电容传感器,使用的原理是卡片的金属线圈,一旦卡片靠近就会被检测到,然后ttp233给一个电平变化
- ttp233检测部分也需要一块铜皮作为感应,和常用的电容触摸IC一样。铜皮做在电路板上即可

第一次在阿莫发帖子,还希望和大家多多交流,共同进步
由于这个帖子是用md写的,所以标题看着不太方便,还请多多包涵

网友A:
楼主,你使用的方案触摸电容感应距离能达到多远?市场上有一些用单片机RTC唤醒的方式,功耗也做的很低的。还有使用红外对管检测卡片靠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使用的方案触摸电容感应距离能达到多远?市场上有一些用单片机RTC唤醒的方式,功耗也做的很低的。 ...

距离可以通过该变电路参数的方式改变,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TTP233的datasheet。
用RTC是可以做的很低,比如用st公司L系列的处理器,,但是我目前的实际情况不能改控制器

网友:
引用 楼主:
距离可以通过该变电路参数的方式改变,感兴趣的话可以看看TTP233的datasheet。
用RTC是可以做的很低,比 ...

TTP233D你用多大的电容多大的铜箔?感应距离是多少?是接触感应还是非接触感应?问完了 楼主有空回复一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使用的方案触摸电容感应距离能达到多远?市场上有一些用单片机RTC唤醒的方式,功耗也做的很低的。 ...

有办法么? 常识过 不怎么理想, 不知道是应该怎么弄。。。。用了 LPCD 感觉也不稳定,这个稳定性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有办法么? 常识过 不怎么理想, 不知道是应该怎么弄。。。。用了 LPCD 感觉也不稳定,这个稳定性是需要 ...

你说的那种方式不理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说的那种方式不理想?

RTC唤醒,唤醒后,瞬时电流还是挺高的,,跟 LPCD 都使用过

网友C(2017-05-11):
靠触摸IC唤醒高度很难调高吧!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这种方式有没有研究过,最近也一直再找低功耗检卡的方案
https://www.amobbs.com/forum.php ... =%E5%88%B7%E5%8D%A1

网友:
不错,这介绍很实际的。

网友:
降频也不需要换单片机啊

网友B(2017-06-16):
确定是 卡片唤醒的? 而不是 手指电容?

网友:
不太记得了,当初一个读卡器,是通过在天线旁边接一些阻容,实现的,可能是卡的天线和读卡天线谐振等方式实现的吧

楼主(2017-07-21):
引用 网友B:
确定是 卡片唤醒的? 而不是 手指电容?

是卡片唤醒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使用的方案触摸电容感应距离能达到多远?市场上有一些用单片机RTC唤醒的方式,功耗也做的很低的。 ...

大概是10MM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靠触摸IC唤醒高度很难调高吧!

差不多10MM的样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差不多10MM的样子,

稳定可靠性 如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