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6米之外给手机充电,是延长5V还是扩展220V更合适?

楼主(2017-04-09):
大家好,有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我是住宿舍的,希望能在床边小桌上给手机充电,但如果直接从墙上插座拉线过来的话,电线会在进门的路口拖在地上,不安全也不方便。
所以我想用一根线从门框上方跨过来,已经测量过线长大约是6米,这个距离的话,我想到了两种办法。

1. 买双芯线把5V电拉过来(我有个5V 3A的电源),再扩展出USB母头;
2. 另一种办法是买3芯线,再买插头和插排等设备把220V拉近;

大家觉得哪一种办法更合理?或者你有更好的办法也欢迎指教。

---------------------

总结:
1. 长距离的5V输电线损太大,不划算,12V的也许可以,但是我现在没有12V的电源,就不增加新问题了;
2. X宝上有6米长的公牛插排,和买线DIY的价格差不多,那似乎问题解决了。

谢谢大家

网友:
220V直接拉过来,注意安全。 5V 6米也太长了。

网友:
听楼上的没错,5V的线损太大。

网友:
弄个充电宝,不是更加方便?

网友:
看着题目,以为是远程无线输电,大喜过望,竟然搞这个啊

好吧,我给你个建议:220V变换到12V的1A直流点,然后在墙上贴着走线到你床边,再用12V转5V的车充给你手机用。

直接220V担心安全,直接5V电阻可能大,未必行,不过有好的线,电阻很小直接5V也不做的,看你的情况。

网友:
3a*3a*0.3R=2.7v 哥哥 您自己算
6米长线 算他线上电阻0.3R好了

网友:
12v 去床边, dcdc 到 5v。。。。

楼主:
如果有0.6R的线阻的话,看来损耗确实太大了。
那我还是买公牛不带线插排和3芯线自己组装一个长插排吧。

网友A:
把床移到另外一边

网友:
220V吧,方便点

网友:
充电宝吧,安全方便,或者搞个电动车电瓶哈哈

网友B:
什么宿舍呀?我十几年前上大学也没有要6米远去接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宿舍呀?我十几年前上大学也没有要6米远去接个电源

直线距离近,6米是跨过门框的长度。

网友:
引用 网友A:
把床移到另外一边

这个办法不错

网友:
好点线5V没关系。我这里用到10米5V充电都没问题。关键看线材和电流。自己就能算出压降

网友C:
5V 5米还要考虑线的损耗?你这电线是什么材质的我很好奇啊,

我以前搞过5V  10多米没有什么损耗啊,

网友:
楼主可以考虑先把直流5V逆变为交流,多少伏就随意了,然后走长线,然后到了床边再整回直流....

网友:
好线+带线损补偿充电头完全够用,别整220延长,找个质量过硬的线,比如 LG 的或者微软 的,剪开,自己延长。

网友:
就充个手机,1块钱1米的220V灯线最实际了,楼上还有人提逆变,好吧,除非您是折腾着玩的。

网友:
这算是生活常识,有什么现成的就用什么

网友:
安全一点就 12V 方便就220V

网友:
5楼方法好

网友:
220V,,一劳永逸啊,,搞个拖板

网友:
220V ,因为以后还有笔记本电脑。

网友:
最好的办法220的拉一米接一个110变压器然后再拉一米变成48伏的然后在拉一米变成24伏然后在啦一米变成12伏然后再拉一米变成五伏,这样即用了220五伏的压降也可以忍受,何乐不为,,,,

网友:
我觉得还是把5V 弄成无线,然后在距10cm左右弄接收器,然后一个个的中继转接,这样线用的最短,然后大部分都是无线转接,非常安全,然后5V线损也不大。

网友:
把线剪断换成粗线不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5V 5米还要考虑线的损耗?你这电线是什么材质的我很好奇啊,

我以前搞过5V  10多米没有什么损耗啊, ...

你用的电流很小的(如100mA或更小),现在手机充电电流动不动就1A~2A,线损是很严重的!如果用AWG20(对于5V是很粗的线了),每米的电阻为33mR,5米双线电阻就是0.33R,2A电流时仅导线压降就0.66V,已经无法线手机充电了。

网友:
把床挪过去

网友(2018-12-09):
充电宝比较方便我觉得,买两个充电宝就行了

网友:
充电宝退裤子放屁,还不如直接拉个插座合适。

网友:
你看看家里接线,不都是220v吗?

网友:
弄个充电宝+1

网友:
什么情况,十几米的拖线板不都是现成可以买到的嘛,这么费劲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