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说一下自建服务器(虚拟机)激活 ms软件

楼主(2017-04-10):
想试试office2013 结果下载到病毒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71940-1-1.html

网上逛了一下,发现可以自建kms服务器。
方法如下:
使用vlmcsd搭建KMS服务器激活环境
1.随便建一个虚拟机
2.默认就可以了,内存调小一些也没问题(我的内存设置为32M)
3.不需要虚拟硬盘
4.添加软盘驱动器
5.载入kms软盘文件,见附件。
6.网络模式选择桥接
7.启动刚才建立的虚拟机

8.windows激活
管理员运行命令提示符,依次输入:
slmgr /ipk (随便找个密匙就可以了,或者略过)
slmgr /skms 192.168.1.176(替换为你自己的)
slmgr /ato
slmgr /dli

9.office激活
进入office目录
CD "%ProgramFiles(x86)%\MICROSOFT OFFICE\OFFICE15"
(64位是"%ProgramFiles%\MICROSOFT OFFICE\OFFICE15")

运行激活命令:
CSCRIPT OSPP.VBS /SETHST:192.168.0.xxx(虚拟机启动后会显示ip,"/24"不要理他)
CSCRIPT OSPP.VBS /ACT
CSCRIPT OSPP.VBS /DSTATUS

理论上别人的电脑也可以用这个ip激活,没有测试。试过的朋友说一下。

注意:
1、win10自带的虚拟机,没有找到怎么添加软驱!
2、如果安装win10自带的虚拟机(Hyper-V),vbox启动会蓝屏。卸载掉正常。
3、如果激活不成功,运行cscript ospp.vbs /dstatusall再重新激活试试。
4、激活一次可用180天,过后再激活一次。不用kms常驻内存了。

用到的文件:

再也不用担心中毒了!

楼主:
如果用python可以试试这个
https://github.com/myanaloglife/py-kms

网友A:
有没有永久激活的方法(除了kms开机启动),一直没找到这个方法,所以一直在用office2003

网友:
路由器上也可以装km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没有永久激活的方法(除了kms开机启动),一直没找到这个方法,所以一直在用office2003 ...

找个能用的KEY,电话激活

网友:
这么折腾的我宁愿用低版本了

网友:
Office 2010 ProPlusVL MAK激活密钥:
[Key]:84RMM-GJGJ9-VCMF8-37XPC-48VGJ [剩余次数:1000+]

Office 2010 VisioPro VL MAK激活密钥:
[Key]:87CBC-FKM7V-7J9FT-DKQXP-7H479 [剩余次数:4000+]

Office 2010 ProjectProVL MAK激活密钥:
[Key]:6WFGM-BVFT4-9HBM2-F26GG-2FXWT [剩余次数:4000+]

Server 2008 R2 DC and IA64 Volume MAK:
[Key]:372WW-FQQJ8-4GWXP-TDJCY-34DVC [剩余次数:200+]
[Key]:CW3TK-99CMY-F3993-FQ73D-GM6KX [剩余次数:100+]

Server 2008 R2 Web and CC Volume MAK (MAK A):
[Key]:PVHV3-66HKV-7QTXH-TCMB8-3B3HW [剩余次数:300+]
[Key]:KHXKT-697FV-MR4VK-HPTG9-V7VBD [剩余次数:100+]

Server 2008 Datacenter & Itanium MAK:
[Key]:VVJFB-6VCHB-9D8GM-YQC97-VV4GH [剩余次数:300+]
[Key]:HRCRQ-CGWJ4-TCK27-BC4FX-FYBBF [剩余次数:300+]

网友(2018-11-21):
凡事你能找到的秘钥…都不能用了

网友:
我就在openwrt路由器上装了个vlmcsd并设置了DNS记录,家里任何一台电脑装VL版的Windows和Office都会自动激活,连slmgr /skms都省了。

网友:
路由器上有kms服务!

网友:
哈哈,这么爽啊

网友:
树莓派上也可以

网友:
chrome(版本70,32bit) 禁止下载这个附件?也没有我自己承担风险这样的选择,只能点‘放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