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直流高电压5000V隔离采集方法?

楼主(2017-04-10):
目前是通过电阻分压采集,没有带隔离,现在想弄一个带隔离的采集方法,哪位朋友有接触过帮忙推荐一下啊,谢谢

网友:
直流就用VF变换,采样端电阻衰减下来之后的电压变成交流或者控制交流信号。

网友:
直流,隔离成本较高,直接电阻分压,成本低,电路也好实现。2楼的VF方式也可以的,注意带反馈,否则温漂太大。其他比如隔离运放,或者用匹配好的的线形光耦

网友:
我们公司以前的高压机  6000V 就是电阻分压,没有隔离

网友:
halls电压传感器。

网友:
分压后用线性光耦如何?

网友:
看到高压头皮发麻

网友:
电阻分压,

网友:
刚好有类似的项目需求,目前用的电阻分压加AD,数字端隔离。关注中。

网友:
采样后用无线模块传输

网友:
电压互感器,进行峰值调制,把直流变交流,如100HZ。

网友(2018-01-25):
电阻分压比较简单 然后做隔离

网友:
5000V有点高啊,我之前采用的是电阻分压后用amc1200隔离放大,同求更好的隔离方案

网友:
误差要求是多少,可以用线性光耦或隔离AD,或者也可以用SPI接口的AD直接在数据线上隔离。看要求来判断用什么。

网友:
只是(共模)电压,还是也要高端检测电流?
只是电压的话,电阻分压,然后ADC采样,SPI做隔离。
大于1KV的专用的片子,都会很高昂的说。

网友(2021-12-15):
请问,问题解决了吗?

网友:
限制30mA,被直流2000V高压电,和被交流2000V高压电是什么感觉,有什么不一样

网友(2022-02-10):
用过电阻分压后用线性光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