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10更新1067不成功,总是反复更新重启

楼主(2017-04-10):
如题,怎么解决,电脑总是被自动重启.

网友A:
1067??
确定不是16170??

网友A:
如果是,请删除以下键值:
attach://368338.png

网友B:
发现升级后,右键开始菜单的控制面板没了

网友C:
前两天就更新到创造者了,感觉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现升级后,右键开始菜单的控制面板没了

是的,要慢慢把这个过渡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是,请删除以下键值:
attach://368338.png

注册表没有这个项目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67??
确定不是16170??

每天反复升级这个1067,然后升级不成功,然后电脑自动重启.折腾死人

网友D:
引用 楼主:
每天反复升级这个1067,然后升级不成功,然后电脑自动重启.折腾死人

1607是16年7月的RS1,现在都1703,RS2了,更新不了特正常,下载一个1703的ISO释放到本地然后升级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71941-1-1.html

网友:
1607 目前用着还挺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D:
1607是16年7月的RS1,现在都1703,RS2了,更新不了特正常,下载一个1703的ISO释放到本地然后升级吧。

ht ...

重新下载了1703的安装包,安装后又出现这个问题()实在不想重装系统,有很多软件都要重新安装)

网友:
引用 楼主:
重新下载了1703的安装包,安装后又出现这个问题()实在不想重装系统,有很多软件都要重新安装) ...

官网下载"易升"试试能不能升级

网友D:
你几个硬盘,做过系统迁移?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你几个硬盘,做过系统迁移?

是不是系统迁移会导致更新失败,我的也是这样每次都更新失败。

网友:
还好不用win10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前两天就更新到创造者了,感觉还可以.

这个不是4-11 才正式推送的吗 我最期待的一个版本了 哈哈哈  反正随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不是4-11 才正式推送的吗 我最期待的一个版本了 哈哈哈  反正随便用

前两天在设置里面更新时,有提示是否要更新创造者,点击链接跳转到微软官网,下载了易升自动检测升级的,目前使用良好(surface book).

网友D: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系统迁移会导致更新失败,我的也是这样每次都更新失败。

NT6系统不能迁移,不然没法升级系统,只能小更新。

这个毛病从VISTA开始就有,只是V/7/8很少人升级系统,都是重装。

试试把其他硬盘断电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D:
NT6系统不能迁移,不然没法升级系统,只能小更新。

这个毛病从VISTA开始就有,只是V/7/8很少人升级系统 ...

谢谢,看来很有可能是这个原因了,每次都是升级到最后的重启的地方就失败了。

楼主:
我的是换固态硬盘,重装的系统

楼主:
原来的机械硬盘的C盘没有删除,直接挂上的

楼主:
问题已解决,汇报一下:
将我的机械硬盘取下来,只保留固态硬盘即可升级成功

网友:
引用 楼主:
问题已解决,汇报一下:
将我的机械硬盘取下来,只保留固态硬盘即可升级成功 ...

感谢分享,有空我也把机械硬盘取下来试试。

网友:
我的好像是1607,是不是LTSB不升级到“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