局域网内的收标签卡基站,基站间时间同步和程序更新方法..

楼主(2017-04-10):
如题,现在在做一个基站(STM32F407+lwip+KSZ8863),基站间通过以太网连接通信,都挂在交换机上,差不多有200个基站,数据都汇总到一台电脑上,电脑采集管理这些基站的数据。

现在有2个问题:
1、基站间要做到时间的同步,1秒或1秒内最好。
2、基站的程序更新问题。

对于时间同步,比较简单的协议有SNTP,不知效果和稳定性如何。如果用powerlink有点大材小用。各位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对于所有基站程序更新问题,以前没有接触过,这么多基站是一个一个升级呢还是所有基站同时升级呢?用自定义协议还是公共的协议呢?【上位机软件可以自己开发】

先谢谢啦。

网友A:
跑1588协议,用软件时间戳就足够了,基站做slave,电脑做ma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1588协议,用软件时间戳就足够了,基站做slave,电脑做master.

谢谢,似乎这个协议还有不少人在用,可以先研究下。

楼主:
程序升级用TFTP是否比较方便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跑1588协议,用软件时间戳就足够了,基站做slave,电脑做master.

有相关的demo吗,,这块的资料我找了下相对比较少

网友B:
gitHub上有一个stm32f4的开源ptpd。稍微修改即可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gitHub上有一个stm32f4的开源ptpd。稍微修改即可使用。

谢谢推荐,,我去找找

楼主:
程序升级大家有好的方案吗

网友C:
NTP+RTC就够用了,每天校准一次就可以了,PTP有些浪费了

网友D:
1588需要硬件支持的,如果精度要求秒级,sntp就够啦

楼主:
引用 网友C:
NTP+RTC就够用了,每天校准一次就可以了,PTP有些浪费了

嗯,,现在板子上有RTC,用SNTP会更加简单些吧。

这个还要服务器,PC端有可以使用的软件充当其功能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88需要硬件支持的,如果精度要求秒级,sntp就够啦

2楼不是说可以用软件的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程序升级大家有好的方案吗

昨天想了下,程序升级的方案

基站上有外接的W25Q256 flash,所以基站当TCP Client,电脑做server,PC把升级的文件广播给所有基站,基站收到后先存储到flash上,最后等所有基站文件接收存储完毕后统一开始升级。

这样所有基站同时升级,速度也比较快。不知此方法有人用过没?

网友B:
F407就有IEE1588的硬件,通过普通交换机,可以轻松达到实时的亚毫秒时间同步精度。

网友:
而且IEE1588一个域内可以实时协商动态组成主从时间同步网络,不用担心其他因为服务器当掉就没法同步的问题。

网友:
一个域没节点数是255个,正好满足你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F407就有IEE1588的硬件,通过普通交换机,可以轻松达到实时的亚毫秒时间同步精度。 ...

太好了,,我看407的介绍中就有下面的语句:

Supports hardware PTP (precision time protocol) in accordance with IEEE 1588 2008
(PTP V2) with the time stamp comparator connected to the TIM2 input

谢谢,,后面我好好弄下怎么使用1588。时间同步就用1588吧,不用SNTP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88需要硬件支持的,如果精度要求秒级,sntp就够啦

Supports hardware PTP (precision time protocol) in accordance with IEEE 1588 2008
(PTP V2) with the time stamp comparator connected to the TIM2 input

407硬件支持1588的。太好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Supports hardware PTP (precision time protocol) in accordance with IEEE 1588 2008
(PTP V2) with t ...

1588开发难度大于sntp。
1、电脑硬件一般不支持1588(不太确认)
2、交换机也要支持1588

楼主:
引用 网友D:
1588开发难度大于sntp。
1、电脑硬件一般不支持1588(不太确认)
2、交换机也要支持1588 ...

哇,,这么多要求啊。看来这个1588还得好好评估下,谢谢提醒

网友:
不需要电脑做服务器,可以使用一个硬件节点做服务器即可。同步要求不高的场合不需要专用交换机。

网友B:
电脑可以使用软件来和主节点做同步,这个软件网络上有。使用这个软件只做从同步不需要注册交钱,但是要做主同步,需要注册交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脑可以使用软件来和主节点做同步,这个软件网络上有。使用这个软件只做从同步不需要注册交钱,但是要做主 ...

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gitHub上有一个stm32f4的开源ptpd。稍微修改即可使用。

昨晚找到这个东西了。我有时间了研究下

网友:
有个在F4上移植好的,你可以找找。带嵌入式操作系统和网络协议栈的。

网友B:
https://github.com/mpthompson/stm32_f4_ptpd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s://github.com/mpthompson/stm32_f4_ptpd

嗯,已下载,,,谢谢

网友:
可以借鉴linux下的ptp工程!不必硬件时间戳,用软件即可。

网友A:
参考.ixxat.com/products/products-industrial/time-syncronization/ieee-1588-ptp-protocol-software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ixxat.com/products/products-industrial/time-syncronization/ieee-1588-ptp-protocol-software

电脑做master,需要跑什么协议或软件吗?

网友E:
时间同步这个,自己实现一下也不难:
先通信两次,确定收发数据的延迟;再发个正确时间,接收端把收到的时间加上延迟就行了。

网友:
29楼的软件就可以在电脑端做master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参考.ixxat.com/products/products-industrial/time-syncronization/ieee-1588-ptp-protocol-software

https://www.ixxat.com/products/p ... p-protocol-software

这个网站一直打不开啊,,公司和家里都一样。。。是一个电脑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时间同步这个,自己实现一下也不难:
先通信两次,确定收发数据的延迟;再发个正确时间,接收端把收到的时 ...

还是直接用标准的协议比较方便些

网友B:
引用 楼主:
https://www.ixxat.com/products/products-industrial/time-syncronization/ieee-1588-ptp-protocol-soft ...

是个协议栈,要收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个协议栈,要收费的。

那你说的29楼的软件指的是什么软件,难道不是31楼说的这个软件吗

网友B:
一个开源,一个商用,能一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个开源,一个商用,能一样吗

额,29楼的源码下载下来了,linux没接触过,不知这个东西怎么用。。

以后PC上跑的是win系统,不会使用linux的,这个可以在win7使用吗

附:29楼下的软件源码,rar后缀改为7z

网友E:
引用 楼主:
还是直接用标准的协议比较方便些

没看出来哪里方便了。

依你的需求(1秒的精度)做一个时间同步服务器太小题大作了。
其实也就是个批量设置时间,如果通信延迟不高的话(比如100ms以下),直接发个正确的时间就行了。而且也没必要同时发,轮询方式就行。

不过这是我个人意见,也许你就是想借此机会搭一个时间服务器

简单看了一下PTP协议,纳秒级的同步精度,而且是socket实时同步的,你是要让所有节点用一个时钟源的吗?

网友B(2017-07-26):
引用 楼主:
额,29楼的源码下载下来了,linux没接触过,不知这个东西怎么用。。

以后PC上跑的是win系统,不会使用li ...

楼主是否已经搞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否已经搞定?

谢谢关注啊,上周刚调通,暂时使用SNTP了,效果还不错,现在只上了32个设备。

使用lwip自带的sntp客户端,电脑上暂时使用Tftpd。暂时没有找到一个比Tftpd好的服务器端软件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出来哪里方便了。

依你的需求(1秒的精度)做一个时间同步服务器太小题大作了。

SNTP基本满足啦。。。你可以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