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板上可插拔的高速存储,除了SD卡,还有哪些选择啊?

楼主(2017-04-10):
又没有什么别的选择?SD的速度不太稳定,想换。

网友:
3.0   U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CF卡是最好的。CF卡可以提供跟ssd一样的高速度,它的结构就是硬盘。就是体积大一些,贵。高端的相机都是用 ...

现在不太清楚,是卡的问题,还是stm32的sdio驱动以及硬件的问题。

如果单纯只是卡的问题,那就换cf卡,简单省事。

但,担心是stm32 sdio自身的问题。。。。

网友B:
CF卡是16位总线接口,需要144脚的FSMC才能驱动,和SDIO没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B:
CF卡是16位总线接口,需要144脚的FSMC才能驱动,和SDIO没关系。

100脚的stm32,没有FSMC接口吗?

网友:
F4有fsmc接口

楼主:
100脚的f4,也有吗?

网友:
STM32F407VGT6

楼主:
fsmc写数据到cf卡里面,速度稳定吗?

楼主:
另外,fsmc可以直接读写sd卡吗?速度稳定吗?

网友:
赞同三楼莫大的观点,高速大容量的应用中单反很具有代表性,1D D5等都是CF卡或CFast卡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另外,fsmc可以直接读写sd卡吗?速度稳定吗?

有sdio啊, 要fsmc干什么.
ps. 不需要那么快的话, 直接用gpio也能操作cf卡. avr都可以.

网友B:
引用 楼主:
100脚的stm32,没有FSMC接口吗?

CF需要Bank 4,100脚的FSMC只有Bank 1, 2。

网友:
6楼到11楼像楼主在自问自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sdio啊, 要fsmc干什么.
ps. 不需要那么快的话, 直接用gpio也能操作cf卡. avr都可以. ...

写入速度不稳定。

楼主(2017-06-21):
引用 网友B:
CF需要Bank 4,100脚的FSMC只有Bank 1, 2。

谢谢,stm32f7系列是不是彻底取消对CF卡的支持了啊?

网友:
感觉cf注定是淘汰的产品,就像ide并口硬盘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