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2303驱动更新了,正式支持WIN10

楼主(2017-04-10):
原连接: http://www.prolific.com.tw/US/Sh ... _id=225&pcid=41

Windows Driver Installer Setup Program
(For PL2303 HXA, XA, HXD, EA, RA, SA, TA, TB versions)
Installer version & Build date: 1.18.0B (2017-04-06)
Windows 7/8/8.1/10 (32 & 64-bit) WDF WHQL Driver: v3.8.12.0 (03/03/2017)
   - Windows 10  Certified WHQL Driver (TH1 1507, TH2 1511, RS1 1607, RS2 1703 versions)
   - Windows Vista, 7, 8, 8.1 Certified WHQL Driver
   - Compatible with Windows Server2008, 2008R2, 2012, 2012R2, 2016
   - Auto-download driver via Windows Update
Windows XP (32 & 64-bit) WDM WHQL Driver: v2.1.51.238 (10/22/2013)
    - Windows XP Certified WHQL Driver
    - Windows Certification Report
    - Compatible with Windows 2000SP4 & Server2003

- Installer Language Support: English (default), Chinese (Traditional and Simplified), Japanese
- For Prolific USB VID_067B&PID_2303 and PID_2304 Only
- Includes User Manual and Driver Release Notes
- Installer supports silent install (add "/s" parameter when running program)

NOTE:

Windows 8/8.1/10 are NOT supported in PL-2303HXA and PL-2303X EOL chip versions.
Run PL2303 CheckChipVersion tool program in Windows XP/Vista/7 to check chip version.
Windows Vista, XP, 2000, 98 and Windows ME driver technical support are discontinued.
Prolific recommends to use PL-2303HXD (HX Rev D) or PL2303TA chip.

网友:
这种不稳定的芯片能不用就不用。

网友:
手上还有几条,不知是哪种芯片的。

网友A:
原装的一直都支持的,问题现在买到的基本都是山上的,只能用低版本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装的一直都支持的,问题现在买到的基本都是山上的,只能用低版本驱动。 ...

哦,原来这样,难怪我一直都只能用旧版本的

网友:
1.5版本驱动的也支持win10啊,最后支持山寨的版本

网友:
pl2303对2个停止位不完善,我的是力特的线,不存在芯片假冒问题。最后换成力特ft232芯片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