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推荐铝的钻孔和攻丝工具

楼主(2017-04-10):
钻铝机箱,和散热器,用于安装功放, 不知道哪种电钻能信任, 攻丝不知道是手动还是电动

网友:
关注下, 也准备自己配一套

网友:
前两天我在3个厚的方钢上,拿充电手电钻,打眼,攻丝,没问题的。

网友:
都可以的 只是手法问题  攻丝放油必须

网友:
普通手电钻即可。攻丝,手动。多练习一下即可。最好有台钳子给工件夹住。

网友:
在X宝上花3800买了一个M2--M8的攻丝机

网友A:
手电钻打孔,手电钻攻丝啊,量少就这样搞,量多再想办法

网友B:
攻丝手动就行,我一晚上就攻了100多个,关键是一定要有油、一定要有油、一定要有油,重要的事说三遍。

楼主:
引用 网友B:
攻丝手动就行,我一晚上就攻了100多个,关键是一定要有油、一定要有油、一定要有油,重要的事说三遍。 ...

机油吗?

网友C:
小量,做样,用马云100元的锂电充电钻(2档速度带扭矩限制的),极之好用!丝攻用天工螺旋丝攻的,攻牙前丝攻舔点花生油,花生油比机油好攻,这样就非常爽了,攻完用洗板水清洗一下,完美。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攻丝手动就行,我一晚上就攻了100多个,关键是一定要有油、一定要有油、一定要有油,重要的事说三遍。 ...

撸一晚上手不累吗?100个牙用充电钻,一下子就攻完。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量,做样,用马云100元的锂电充电钻(2档速度带扭矩限制的),极之好用!丝攻用天工螺旋丝攻的,攻牙前丝 ...

而且上螺丝(十字,六角),钻孔,攻牙,通杀,当然有性趣的,可以夹上飞机杯,变成旋转飞机杯,还可以狠狠撸一管

网友:
某宝搜攻丝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撸一晚上手不累吗?100个牙用充电钻,一下子就攻完。

还好,不是经常用就手工搞搞算了。

网友D:
我看中了一款博世的充电钻,型号:GSR120-LI,要300多元。
大家说值得买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我看中了一款博世的充电钻,型号:GSR120-LI,要300多元。
大家说值得买吗?  ...

无必要,马云78元双速锂电的就已经很好用了,我们工厂用,买了10把,3年,平时用都毫无维护,未坏一把(电池除外,电池寿命都不长,我们一部分改了用开关电源供电),非常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小量,做样,用马云100元的锂电充电钻(2档速度带扭矩限制的),极之好用!丝攻用天工螺旋丝攻的,攻牙前丝 ...

求个链接,搜出一堆,不知道是哪款

网友:
引用 网友C:
无必要,马云78元双速锂电的就已经很好用了,我们工厂用,买了10把,3年,平时用都毫无维护,未坏一把( ...

我也求链接

网友:
垃圾宝,搜“充电钻 锂电”,绿色图片的就是,其实都是差不多,基本都是南通那几个厂生产的,大多数是贴牌

网友:
引用 楼主:
机油吗?

手动攻机油就好了,感觉吃紧丝锥开始扭曲了就不要用力了,退回来一点再攻。人控制能控制+视觉识别系统保证不断丝锥。

网友C:
现在还特价58,非常超值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特价58,非常超值

直接给个链接可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特价58,非常超值

方便的话上个图也好啊!自己搜索匹配,还没特征参考好难啊!

网友E:
刚下单买了一个套餐2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刚下单买了一个套餐2

我买了个16.8V的,99块

网友:
铝不厚的话  可以用  钻孔攻丝一体钻

网友F:
话说  如果长期用,还是搞台 攻丝机。  钻孔攻丝双用也不贵。一千多。工业级

网友G:
薄板可以用手电钻来钻孔和攻牙,厚板建议用台式钻台和台式攻牙机。丝锥扳手也要买,有些狭窄的地方就需要用到。
注意孔越小转速就要越高,攻牙还要比钻孔慢一些。还要镀钛的刀具不能用于加工铝料,不然镀层会被擦掉。

楼主:
引用 网友G:
薄板可以用手电钻来钻孔和攻牙,厚板建议用台式钻台和台式攻牙机。丝锥扳手也要买,有些狭窄的地方就需要用 ...

哦,这么有讲究的哦, 我这个钻头能钻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电钻打孔,手电钻攻丝啊,量少就这样搞,量多再想办法

铝件上电钻攻丝,容易断,还是手动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哦,这么有讲究的哦, 我这个钻头能钻吗

含钴是用来加工不锈钢的,你做铝铁等多数材料用普通的高速钢就行。

网友G:
推荐一家有卖各种品牌和规格的国产老货高速钢钻头: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5155371326 (只是推荐,不是打广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推荐一家有卖各种品牌和规格的国产老货高速钢钻头: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id=525155371326 ( ...

好的,多谢

网友:
我用台钻,  可有效保证 钻孔和攻丝 不会歪.

网友G:
还有丝锥建议到成量旗舰店或者汉鸣旗舰店去买直槽的手用和机用丝锥及攻牙油。
用丝锥扳手来手动攻牙时,每向下转一圈要退一圈多一点,碰到卡紧的时候万不可快速退出丝锥,这样容易断掉,要慢慢退出来。
关于对各种材料钻孔的转速和攻牙的底孔直径,论坛有帖子介绍。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小量,做样,用马云100元的锂电充电钻(2档速度带扭矩限制的),极之好用!丝攻用天工螺旋丝攻的,攻牙前丝 ...

赞,非常有用的经验啊,学习了,感谢啊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还有丝锥建议到成量旗舰店或者汉鸣旗舰店去买直槽的手用和机用丝锥及攻牙油。
用丝锥扳手来手动攻牙时,每 ...

经验之谈啊,受教受教,感谢

网友H:
引用 网友G:
还有丝锥建议到成量旗舰店或者汉鸣旗舰店去买直槽的手用和机用丝锥及攻牙油。
用丝锥扳手来手动攻牙时,每 ...

各种螺纹攻丝钻孔直径大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980-1-1.html

着这个吧?

网友:
引用 网友H:
各种螺纹攻丝钻孔直径大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980-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

没错,还有下面这些:

螺纹底孔沉孔尺寸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8113-1-1.html
(出处: amoBBS 阿莫电子论坛)

分享:车削、钻削、铣削的加工参数计算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278-1-1.html

铣刀和各种材料切削速度、切削剂选用表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157-1-1.html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还有丝锥建议到成量旗舰店或者汉鸣旗舰店去买直槽的手用和机用丝锥及攻牙油。
用丝锥扳手来手动攻牙时,每 ...

小型台钻有推荐的不?

网友:
引用 网友F:
话说  如果长期用,还是搞台 攻丝机。  钻孔攻丝双用也不贵。一千多。工业级 ...

有推荐的不?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薄板可以用手电钻来钻孔和攻牙,厚板建议用台式钻台和台式攻牙机。丝锥扳手也要买,有些狭窄的地方就需要用 ...

感觉薄板开孔,钻头很容易和板子卡在一起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I:
小型台钻有推荐的不?

看最大和最小钻多大的孔了,比如重六七十斤、钻孔直径0.1~6mm的Z406台钻。

网友G:
引用 网友I:
感觉薄板开孔,钻头很容易和板子卡在一起啊。

薄板在快要钻透的时候缓慢下压,工件也固定好就不容易卡住。也有专门的开孔器、飞机钻头、宝塔钻头来钻薄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薄板在快要钻透的时候缓慢下压,工件也固定好就不容易卡住。也有专门的开孔器、飞机钻头、宝塔钻头来钻薄 ...

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看最大和最小钻多大的孔了,比如重六七十斤、钻孔直径0.1~6mm的Z406台钻。  ...

这个不好用,里边是皮带的,噪声很大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这个不好用,里边是皮带的,噪声很大的,

至少比齿轮变速的小很多造价也便宜,还有里面用的是同步带。噪音过大时首先换掉轴承,再检查转动配件的动平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买了个16.8V的,99块

收到没有,我收到了,起子还好,那个批头歪得厉害,更神奇的是老板说那批头本来就是歪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收到没有,我收到了,起子还好,那个批头歪得厉害,更神奇的是老板说那批头本来就是歪的 ...

收到了,你说橙色那个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收到了,你说橙色那个吗?

是那个转接杆,不是软轴

网友I:
引用 网友G:
至少比齿轮变速的小很多造价也便宜,还有里面用的是同步带。噪音过大时首先换掉轴承,再检查转动配件的动 ...

最近在淘宝上看电钻支架,
然后再配合一把手电钻来钻孔。
不知道这样用行不行啊?
我看的那个电钻支架质量还算厚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那个转接杆,不是软轴

好像没有摆,算过得去,用来钻散热片还行,瞎钻,精度就没有,要漂亮精度得用雕刻机。

网友:
引用 网友I:
最近在淘宝上看电钻支架,
然后再配合一把手电钻来钻孔。
不知道这样用行不行啊?

那种玩具只能凑合用于塑料、木板,如果是铸锌制造的要小心支架可能会扭断。

网友:
引用 网友B:
攻丝手动就行,我一晚上就攻了100多个,关键是一定要有油、一定要有油、一定要有油,重要的事说三遍。 ...

不会有失手歪的么

网友:
呵呵,mark一下,钻孔基础。

网友J:
引用 网友C:
现在还特价58,非常超值

不知道坛友说的是不是这款,12V纸盒版现在49大洋,还可以联盟返利,刚下单撸了个看看~

平时在用一款百得的洋二,各方面都好就是个头又大又重~

PS:仅供消息传递,有需要的坛友,请风险自评啦~

网友C:
引用 网友J:
不知道坛友说的是不是这款,12V纸盒版现在49大洋,还可以联盟返利,刚下单撸了个看看~

平时在用一款百得 ...

是的,上周我们厂又撸了5把备用,非常好用

网友:
也撸一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是的,上周我们厂又撸了5把备用,非常好用

nice ~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的,上周我们厂又撸了5把备用,非常好用

求 钻孔技巧,用什么钉子定位呢? 用锤子敲钉子吗?

网友J:
引用 楼主:
求 钻孔技巧,用什么钉子定位呢? 用锤子敲钉子吗?

业余选手表示,经常这么干,不过我用的是断头的废弃丝锥,刚好另一头是尖的~硬度好~拿个小铁块敲下就好

搜搜看 “中心冲” “中心钻” 符不符合您要求咯~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业余选手表示,经常这么干,不过我用的是断头的废弃丝锥,刚好另一头是尖的~硬度好~拿个小铁块敲下就好

  多谢,淘个试一下,

网友C:
引用 楼主:
求 钻孔技巧,用什么钉子定位呢? 用锤子敲钉子吗?

高速您手工绝招:A4打印一张转孔位置图,比例1:1,双面胶粘一下到铝板,然后拿个M6的丝锥,对准孔中心,用锤子砸一下,这个工序叫做打点,然后放心钻吧,打点后再钻不会走位,但注意孔的垂直度。另外推荐天工的麻花钻和丝锥,便宜好用,对付铝合金,几乎无磨损。

网友I:
引用 网友C:
高速您手工绝招:A4打印一张转孔位置图,比例1:1,双面胶粘一下到铝板,然后拿个M6的丝锥,对准孔中心, ...

哈哈,我也这么想的。我不会用机械软件,都是用AD画尺寸图。
天工的钻头你是在网上买的么?有链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C:
高速您手工绝招:A4打印一张转孔位置图,比例1:1,双面胶粘一下到铝板,然后拿个M6的丝锥,对准孔中心, ...

  多谢,

网友C:
引用 网友I:
哈哈,我也这么想的。我不会用机械软件,都是用AD画尺寸图。
天工的钻头你是在网上买的么?有链接不? ...

我厂隔壁的五金超市。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厂隔壁的五金超市。

好吧,我去网上看看,能不能买到正品。

网友:
老师傅用豆油的

网友(2020-09-03):
引用 网友F:
话说  如果长期用,还是搞台 攻丝机。  钻孔攻丝双用也不贵。一千多。工业级 ...

有推荐的吗 想买一台

网友:
铝件攻丝用这种挤压丝攻比较好,断丝攻很多时候是被屑挤住了,用这种是没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