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哪个坛友用AMD Ryzen平台?

楼主(2017-04-10):
家里电脑是i5 4570平台,最近感觉有点吃力,想升级。
有两种方案,
一种是不换Z87平台,将CPU更新为4790K,不过该平台不支持Nvme接口,sata的6G速度限制了硬盘。
另一种是更新整个平台,想支持一下AMD(主要是穷,买不起intel的高端平台),看到AMD新出的Ryzen平台性价比比较高。
不过这个平台比较新,看网上帖子,翻车的不少,想问下坛友有没有最近升级平台的,使用效果怎么样?

网友A:
你这个配置不低,到底是什么应用比较吃力?

网友B:
这个配置不够用?楼主打算做什么了
据说 RYZen 只要不超频 基本不会翻车

网友C:
翻车最严重的是内存吧,好像是有个内存兼容列表,买上面有的就不会翻车,配电脑 还是的核多点 才行。支持多核的软件越来越多了。

网友:
我6年前的电脑都毫无压力啊,还是AMD X640的,牛B显卡和16G内存,显卡完全是浪费了,搞得我配了一个850W的电源,贵得一B。DELL的U2410用了这么多年,真心好,搞得我都不舍得换它了,想上大的曲面屏。

网友D:
去显卡吧问问哪里的人都很专业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配置不低,到底是什么应用比较吃力?

想跑几个虚拟机,瓶颈可能在SSD,没有NVME接口的SSD理论也只有6G速度。
另外想给儿子转换一些动画片的格式,不让他玩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配置不够用?楼主打算做什么了
据说 RYZen 只要不超频 基本不会翻车

想跑几个虚拟机,瓶颈可能在SSD,没有NVME接口的SSD理论也只有6G速度。
另外想给儿子转换一些动画片的格式,不让他玩电脑。

楼主:
引用 网友C:
翻车最严重的是内存吧,好像是有个内存兼容列表,买上面有的就不会翻车,配电脑 还是的核多点 才行。支持多 ...

是的,我看也是内存各种翻车,奈何咱不是土豪,折腾不起,只想配套中意的电脑。
稳定性肯定排在前面。
另外想选Ryzen,除了性能外,就是享受数框框的乐趣。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去显卡吧问问哪里的人都很专业

3000预算进卡巴,万元电脑抱回家。
那破吧不适合我这种求稳的穷人。

网友:
如果CPU跟内存都还可以的情况下
SSD甚至M.2的SSD会很大的提升系统的流畅度
当然,如果能够上个好的显卡,那提升会更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我看也是内存各种翻车,奈何咱不是土豪,折腾不起,只想配套中意的电脑。
稳定性肯定排在前面。
另 ...

去amd贴吧  选别人用开的稳定的品牌配置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3000预算进卡巴,万元电脑抱回家。
那破吧不适合我这种求稳的穷人。

你说的保守了,实际情况是:
三千预算进卡吧,四路泰坦抱回家
水冷顶配使劲上,显卡都要九万八

网友E:
我跟楼主的情况类似,现在的平台是I5 4670K,技嘉Z87的主板,2*8GB 2133MHZ的内存,也在考虑是否升级成RYZEN呢,如果升级的话,CPU主板内存这些个全得换了,5000块是少不了了,升级的话,手头上现在在用的这些个配件处理起来又是麻烦。RYZEN的话,我看了下测评,貌似这玩意超频普遍不行,4.0G以上就别想了,到3.9GHZ是个坎,超过了功耗翻倍,如此看来买1700比较合适,反正都能超频。

网友E:
另外关于NVME,我是去年初30块钱买了块PCIE4的NVME转接卡,用的三星SM951,速度一点也没损失,当然了,老的Z87平台跑NVME的话是没法从NVME的SSD启动的,所以我在网上找了方法,把主板BIOS里面刷进了NVME支持的那部分固件,完美使用了1年。去年5月份买的256G,800块钱不到,现在SSD涨价的厉害了

网友:
e5 2670怎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另外关于NVME,我是去年初30块钱买了块PCIE4的NVME转接卡,用的三星SM951,速度一点也没损失,当然了,老的 ...

也就是说z87平台可以通过刷bios的方式实现nvme ssd作为启动盘?

楼主:
不考虑了,换平台的话我看还不如ryzen

网友F:
我今天下单了一台Intel NUC Skull Canyon NUC6i7KYK ,intel的亲儿子兼容性肯定没问题,建议楼主买这个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今天下单了一台Intel NUC Skull Canyon NUC6i7KYK ,intel的亲儿子兼容性肯定没问题,建议楼主买这个就可 ...

骷髅峡谷?
这玩意应该是用的移动cpu吧,性能满足不了我的需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跟楼主的情况类似,现在的平台是I5 4670K,技嘉Z87的主板,2*8GB 2133MHZ的内存,也在考虑是否升级成RYZE ...

手头就有5K的闲钱,我从去年奖金中偷扣没有上缴的,比较纠结。
换Ryzen的话,这5K零花钱都不一定够花,现在内存和SSD疯涨。

等等京东618吧,价格合适就换Ryzen了,超频到3.9G应该够用了,4570才3.2G。
框框可是从四个变成了16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跑几个虚拟机,瓶颈可能在SSD,没有NVME接口的SSD理论也只有6G速度。
另外想给儿子转换一些动画片的格 ...

比较省钱的办法是找淘宝商人换购一个E3 1231V3以上的CPU,除非你的虚拟机里面的应用有大量的IO,否则我不认为SATA3的速度是性能瓶颈。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跑几个虚拟机,瓶颈可能在SSD,没有NVME接口的SSD理论也只有6G速度。
另外想给儿子转换一些动画片的格 ...

跑虚拟机要多核  ssd不行的话 可以考虑 用硬盘上raid

网友G:
我也觉得硬盘不是瓶颈。。
NVME的最大带宽虽然很强势,但是虚拟机应该用不太到这个,毕竟系统开机后,并不会频繁读写硬盘

4K 读写影响流畅程度,, SATA3 的4K也可以很高。

本本 带了两个NVME的接口,不过考虑发热,上的都是 SATA3 的SSD, 内存升到32G, 关虚拟内存,

然而,系统瓶颈在 CPU 上,  开大软件的时候,杀软会直接吃满CPU-----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也觉得硬盘不是瓶颈。。
NVME的最大带宽虽然很强势,但是虚拟机应该用不太到这个,毕竟系统开机后,并 ...

麻烦问下你用什么CPU?
主要是虚拟机可能双开,所以4C4T明显不够用了。
AMD的Ryzen平台还在观察,准备jd 618一波走起。

网友:
引用 楼主:
也就是说z87平台可以通过刷bios的方式实现nvme ssd作为启动盘?

正是这样的,正所谓老树新芽,老牛吃嫩草啊 ,我都这样用了1年了,牙口倍儿好 ,PCEVA论坛SSD板块里面搜下就能找到帖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头就有5K的闲钱,我从去年奖金中偷扣没有上缴的,比较纠结。
换Ryzen的话,这5K零花钱都不一定够花,现 ...

怎么搞的,你跟我想法打算一样,跟我的预算情况也一样样啊

网友:
做有限元分析,内存和核心多多益善

网友G:
引用 楼主:
麻烦问下你用什么CPU?
主要是虚拟机可能双开,所以4C4T明显不够用了。
AMD的Ryzen平台还在观察,准备jd  ...

U 是 i7 6700hq,  4核 睿频 3.1 单核 3.5。浮点跟你之前的I5 应该差不多。多四个框框,多任务应该好一点

三开虚拟机。 两个4核4G, 1个8核8G 编译软件用,完全无压力。   毕竟除了编译BSP或者其他大软件,虚拟机的CPU占用率也不会很高。

CPU确实是瓶颈,跑matlab,一个核心累死,剩下的都在打酱油。跑渲染的时候,所有的框框满载。  但是很少见内存爆掉或者说 硬盘100%。

不过6700HQ也算是移动U里比较好的了,跟顶级的移动处理器也差不了 30%,,,, 所以感觉还是U不够用啊。

升ryzen的话,多核心编译速度应该比较猛,,,  不过 ryzen的浮点单元是128位的,运行AVX2指令的时候,需要两个核心的浮点单元一起用,所以双精度性能至少是同等核心数量I U的一半,
加上数据拆分之类的,性能可能还要打些折扣。。。。  所以 8核16线程的ryzen 双精度应该和 4核8线程的 i7 接近。  当然,其他方面看评测都是秒i7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U 是 i7 6700hq,  4核 睿频 3.1 单核 3.5。浮点跟你之前的I5 应该差不多。多四个框框,多任务应该好一点 ...

多谢老司机带路,你这样一分析就比较明了了,618一波走起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U 是 i7 6700hq,  4核 睿频 3.1 单核 3.5。浮点跟你之前的I5 应该差不多。多四个框框,多任务应该好一点 ...

你这移动平台是哪个?散热这么好,好羡慕。

网友:
引用 网友H:
你这移动平台是哪个?散热这么好,好羡慕。

Thinkpad P50

网友:
原来如此,谢谢。

网友:
你这个瓶颈在U吧,还是用个E5系列的U吧,什么14核28线程之类,应该会比较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