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一款mcu型号,低速晶体可以支持到1MHz的

楼主(2017-04-10):
项目需求,需要mcu睡眠之后唤醒的timer能达到1us的精度,但是对睡眠的功耗有要求,对于像stm32这样的单片机,就至少进入STOP模式,否则HSI或HSE在工作,功耗很高,处于        STOP模式下,只有RTC 的时钟可以保留运行,但是如果RTC的时钟源选择32.768K,那么对应的时间粒度为1/32768/2 = 60us左右,无法达到要求。
现在想问下,有没有哪款单片机具有很好的低功耗功能,并且低速晶体可以支持到1M?

网友:
开1MHZ的频率还要低功耗,这不是要马儿跑得快,又不要吃草吗

网友A:
8M晶振八分频就可以了

网友:
430可以从32.768k倍频上去 。只需要接一个32.768k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8M晶振八分频就可以了

Stop模式下,高速时钟是关闭的。

网友:
不好意思 ,我笑了。。。

楼主:
L系列看了,也只能是32K的晶体,但是内部分频最高可以到1,所以粒度在30us左右,还是达不到要求!

网友B:
ATmeg88PA,感觉功耗还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ATmeg88PA,感觉功耗还可以

低功耗下,仅MCU能做到5uA以内吗?

网友C:
唤醒就需要好几微秒呢。

我想象不出什么应用需要1uS唤醒的精度。

仔细想想,用个好点的设计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低功耗下,仅MCU能做到5uA以内吗?

手册上有功耗曲线,你瞧瞧:

网友D:
周期唤醒的时候用内部8M8分频,睡眠再切回RTC不行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Stop模式下,高速时钟是关闭的。

你这个1us精度,是不是指唤醒时间?低功耗模式一定是用的低频时钟,因为高频振荡本身功耗大,所以如果在低功耗模式还用高频振荡,就没意义了。

网友F:
我能出馊主意外面加个定时器/振荡器么,MCU控制它的电源脚,估计可行。

网友:
唤醒之后跑高速,都是这样处理的。

网友G: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A:
功耗有要求,具体是多少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唤醒就需要好几微秒呢。

我想象不出什么应用需要1uS唤醒的精度。

如果唤醒固定需要Nus,我可以在定时的时候,将这Nus去除

楼主:
引用 网友B:
手册上有功耗曲线,你瞧瞧:

感觉可以达到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D:
周期唤醒的时候用内部8M8分频,睡眠再切回RTC不行吗

stop模式下,HSE 或者hsi都是关闭的吧!
HSE肯定是关闭的,HSI不确定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1us精度,是不是指唤醒时间?低功耗模式一定是用的低频时钟,因为高频振荡本身功耗大,所以如果在 ...

你好,指的不是唤醒时间,而是睡眠时间的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我能出馊主意外面加个定时器/振荡器么,MCU控制它的电源脚,估计可行。

如何保证外面的这个定时器/振荡器的低功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功耗有要求,具体是多少呢?

睡眠之后MCU部分不高于5uA,我还有其他芯片,整个系统不高于50uA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不知道这个能不能满足你的需求、、、

随便看了下这个mcu的手册,sleep模式下的功耗是可以达到我的要求的。但是mcu的唤醒只有看门狗我能拿来用,这个看门狗使用的是32K的晶体,那么定时的精度最高就是30.5us,还是无法达到我的要求。

网友:
引用 楼主:
睡眠之后MCU部分不高于5uA,我还有其他芯片,整个系统不高于50uA

这个指标要求达不到的;msp430 1MHz 时LPM0都不止50微安;

网友:
我没看明白? 1us唤醒周期,唤醒稳定时间都不止吧

网友H:
楼主这个精度太难理解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这个精度太难理解了,哈哈

粒度。
一般RTC使用外部低速晶振32768KHz,如果RTC的实际时钟不对这个晶体的时钟进行分频,那么RTC的定时时间只能是N*(1/32768)秒,这里假设1/32768 = 30us,那么RTC的准确定时只能是30us的整数倍,如果我的系统需要定时一个320us的,就无法精确定出来只能采用300us或者330us,此时和我的实际需求量的差距就是-20us或者+10us。
这么解释懂了吗?
其实我可以把余数的us在醒来之后,使用告诉定时器做到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果唤醒固定需要Nus,我可以在定时的时候,将这Nus去除

在批量的时候,不可能是固定的。

网友I:
NXP  KL系列的芯片满足你,有个内部1Mhz的震荡器

网友:
STM8是可以切换时钟的啊 ? 搞不明白楼主为什么要把高速晶振用在低速配置上。那样一样无法做到低功耗。

网友:
电子锁8M内震,休眠模式10ua以内

楼主:
引用 网友I:
NXP  KL系列的芯片满足你,有个内部1Mhz的震荡器

内部rc收到温度的影响很大吧,500ppm都达不到可能

网友:
LPO,不是内部RC

网友:
无解的题目。

网友:
引用 楼主:
粒度。
一般RTC使用外部低速晶振32768KHz,如果RTC的实际时钟不对这个晶体的时钟进行分频,那么RTC的定时 ...

如果这个准确的睡眠时间是需要随程序运行而变化的,目前能想到的也就是这个余数的办法。可能还需要提前一个RTC时钟来唤醒,避免HSE启动时间不稳定。

楼主:
已经采用其他办法实现rtc延时1us级别了。测试结果如下:

网友:
1M的石英晶体不好买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已经采用其他办法实现rtc延时1us级别了。测试结果如下:

用了什么方法?

网友K:
引用 网友J:
用了什么方法?

是不是外部设置一个高精度低功耗的可编程定时器,不然直接找MCU,确实不好找。

网友:
引用 网友K:
是不是外部设置一个高精度低功耗的可编程定时器,不然直接找MCU,确实不好找。 ...

不知道唉,这个要问楼主

网友:
这样:用外部晶振校准RC精度,如果用低功耗系列,有低功耗定时器,关闭HSE/PLL达到us级精度。
精度和最小时间是有区别的,1MHz的主频很难达到延时1us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经采用其他办法实现rtc延时1us级别了。测试结果如下:

你这个明显没达到,最大减最小肯定超过1us;
这个是2us级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明显没达到,最大减最小肯定超过1us;
这个是2us级别的;

呵呵呵,不发表任何观点,你开心就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