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搜索一台未知IP地址的网络设备上的真实IP地址?

楼主(2017-04-10):
手头有一台卫星电视接收机有网口,是专用接收数据的,专门接收特定卫星的某个数据。

这货是有IP地址的,但我不知道!!!!!

不知道IP段,能否通过一些手段得到它的IP地址?

网友:
可以尝试使用抓包软件抓一下包,看看有哪个IP发布了包,这个地址就是这个设备的IP
软件可以使用wireshark
之前成功获得了一个未知IP的摄像头的地址

网友:
openwrt路由器,tcpdump。

网友:
插上路由器,是不是能在路由器界面中看到ip

网友:
先连个路由看看设备会不会自动获取ip。 没有的话,装个IP扫描软件,用pc 直连,把那几个 局域网网段扫一遍。  莫大说的应该是 原厂的扫描软件可以发指定内容的广播udp报文,专用的设备收到这条广播报文后就会发一个响应的报文出来,就可以找到设备IP了

网友:
ip扫描软件可以设定扫全网段,就是要费些时间

网友:
也许它已经被设置静态IP不响应DHCP,也不知道厂家广播帧,估计只能局域网全网段扫描了,慢慢等。

网友:
只要是能通过路由器访问外网,那么一定是路由器下面网段的,网上下载一个以太网抓包工具,分析一下就能出来

网友:
路由器上arp命令就看到了

网友:
要抓包,而且要设备有主动发送数据才行。    如果不是在同一个ip段内,arp是查不到的

网友:
抓包软件绝对可以。电脑只接直接这个设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