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7下面keil 5编译很慢

楼主(2017-04-11):
什么原因啊?

编译stm32f7的程序,比编译stm32f4的程序,又要慢很多很多。

换固态硬盘,似乎也没用啊。

网友A:
代码量和复杂程度类似的情况下作的对比?

网友:
把安全软件关掉试试呢

网友B:
并且发现keil v5一编译程序,电脑CPU使用率直线上升,一下子就100%电脑配置如下:并且是固态硬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量和复杂程度类似的情况下作的对比?

当然是几乎一样的代码了,只是做了一下移植而已。

否则,怎么对比?

网友C:
去掉“只是做了一下移植而己”怎么样?换MDK软件版本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去掉“只是做了一下移植而己”怎么样?换MDK软件版本没有?

没换。

也尝试换过,没什么区别。

keil5编译很慢,编译f7,比编译f4,又要慢很多很多。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并且发现keil v5一编译程序,电脑CPU使用率直线上升,一下子就100%电脑配置如下:并且是固态硬盘

cpu占用100%,那你要看是谁占用的.

网友:
F7的优化比F4复杂多了。试试不优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cpu占用100%,那你要看是谁占用的.

截图给你看看:这还是编译F1工程的,,,不知你有用keil没有,如果有用的话你也可以编译个大一点的工程试试看
编译工程时候的:

平常状态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截图给你看看:这还是编译F1工程的,,,不知你有用keil没有,如果有用的话你也可以编译个大一点的工程试 ...

我用keil5,但我没用win7,我用的是win10.

跑rt-thread,200多K的程序,完全编译一次,大概40几秒钟吧.

网友:
不知道你的工程是stm32哪个系列的?

网友B:
我有一个是F103的工程,带uCOS+STemWin的,完全编译:一次大概是25s(CPU也是100%)
Program Size: Code=214672 RO-data=170280 RW-data=3916 ZI-data=1086060
编译F103的都是可以接受的
现在一个比较大问题就是F4工程就很慢,会卡顿

网友:
在工程设置里的Output标签下把Browse Infomation取消掉,速度嗖嗖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换。

也尝试换过,没什么区别。

现在都用上F7了?

网友:
Keil编译一个f3工程都要3分钟,同样工程iar只要30秒

网友E:
我的I7 6700HQ  16G的骇客  三星512的850 pro 用KEIL编译一个M4的工程,也是这种情况,按14楼的截图把所有的勾都去掉,编译就快了,只是跳转不到定义,改用GCC,就没有问题了,编译速度也快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有一个是F103的工程,带uCOS+STemWin的,完全编译:一次大概是25s(CPU也是100%)
Program Size: Code=21 ...

有钱人,需要么大内存和FLASH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的I7 6700HQ  16G的骇客  三星512的850 pro 用KEIL编译一个M4的工程,也是这种情况,按14楼的截图把所有 ...

改用GCC,怎么操作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钱人,需要么大内存和FLASH

加了个扩展SRAM  1M字节的

网友:
程序编译主要靠 cpu的运算能力,更换固态也提升不了多少,关键还是的更换 cpu 才行哟,

如你有打算建议更换

E3,
E5 系列都可以

建议使用 iar 编译器比keil 快【同样的程序情况下】,不过
最根本的还是需要更换cpu

网友:
试试装最新的Keil然后选6.x的编译器,换了CLANG编译内核,速度据说会快不少。不过由于差异大,可能要改不少配置和代码才能顺利编译。

网友:
感觉keil5和keil4的使用方式没什么区别,于是4.7搞得飞起(可能没有用到对应的功能)

网友:
看到过好几个帖子说5慢,还是继续用我的472a,

网友(2017-09-05):
这估 计  KEIL 和 CPU 二者的兼容性问题比较大  ,暂时解决办法  就如14楼说的 去掉 一些编译连接信息. 无奈.... 我也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