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国产在贴片电容电阻那个厂家最好??

楼主(2017-04-11):
求推荐,如题,最近用了一些代理的,假货多,想直接用厂家的,谢谢!!!

网友:
So, what have you found?

网友A:
没看懂  是问国产电阻电容哪家做得好 还是国产代理电阻电容哪家做得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看懂  是问国产电阻电容哪家做得好 还是国产代理电阻电容哪家做得好

想找原厂的,不要代理的

网友:
请问怎么能分辨出是否是假货呢?

网友:
我也想知道。最近发现0805的1uF/50V电容漏电

网友:
>0805的1uF/50V电容漏电
More detail?

网友:
昨天一盘1206的103/1KV的料夹太紧,导致基本上娶不到料,搞半天不行,最后用芯片模式50%速度,可以用了

网友:
普通贴片电阻电容,国产我们用的风华的,还行吧,直接找厂家,外面卖的真说不清。

网友:
假货真货怎么分??

网友:
看来我的电容也是假货了,0603 1uF的好多吸不起来,有的紧到要用镊子捅才能出来.
哎,以前只关心IC的真假,没想到电阻电容也有真假.

网友:
外面临时抓电阻电容,要么库存,脚氧化,要么杂牌参数乱飞,做产品会死的很难看。

网友:
美龙  大华海康在用

网友:
采购很喜欢找代理的,我觉得直接找厂家比较好

网友:
国巨不是台湾的么?国产的其实不是很多的,主要是台产的。国产的话 比较出名的的也就是风华。

网友(2017-10-24):
国巨 风华 在市场很多都是重新编带的

网友B(2018-05-17):
可以找一下我,广东肇庆风华原厂。QQ:358543102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可以找一下我,广东肇庆风华原厂。QQ:358543102

你好。对现在电子器件的这种情况,大概什么时候是个头啊?具体又是那些人在炒货啊?

网友:
一般的风华,小尺寸的宇阳
你得先确认你有多少量,原厂才有可能搭理你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教。重新编带是什么意思? 和质量有什么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