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PIC32 在debug下可用,但脱机不可用

楼主(2017-04-11):
芯片:pic32mx695f512f
环境:MPLAB X ,XC321.42
工程:用 HARMONY 1.1 直接生成的串口测试程序
现象:在DEBUG下,可以运行且结果是对的,
         直接炼写完,脱机,不能运行。(已经确保硬件没有问题)
不知道是哪里设置有问题,请大侠们指教,

网友:
不能用具体什么表现,是通信完全不同?还是发送乱码?有没有可能是发送字节之间或是帧数据之间的时间间隔不够

楼主:
找到问题了,是原来用MPLAB习惯了,现在MPLAB X IDE不一样。

DEBUG模式下的程序不能直接脱机运行

要用MAKE AND PROGRAM 再次编译写入才可以,

谢谢大家。

网友(2017-06-26):
嗯。X ,还是脱胎换骨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