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表短距离无线通信,用在火车道旁小区,应注意哪些干扰

楼主(2017-04-11):
最近公司产品出现了一些问题  同样的一批水表  在其它小区工作正常   但是安装在火车轨道旁的小区后   电池很快就没电了  一直找不到问题  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   应该从哪个方向上去考虑这个问题呢   在此谢谢各位了

无线通信频率是 433MHz     一幢楼内是通过组网形式传输的   电池供电   和其它小区最主要是区别就是旁边有个铁路

网友A:
你不说频率,不说你的工作模式,让大家如何给你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频率,不说你的工作模式,让大家如何给你分析。。。

哦   谢谢您啊  是这样哈   频率是 433MHz  一幢楼是组网形式的 再具体的我也不知道了  这个产品是原来的产品  不是我设计的  其实我也是想知道一般情况  如果做这个东西  主要是从哪些方面去考虑  也算是拓展一下自己的思路   谢谢您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说频率,不说你的工作模式,让大家如何给你分析。。。

还有就是 这个小区和其它小区 最主要是不同就是旁边有铁路  其它没有看出来 什么不同的   谢谢啦

网友B:
这案例描述太笼统了,而且很容易让人捕风捉影,无法准确分析

网友C:
可能性太多了,铁路就是接触网电火花,电机干扰,无线电干扰,433的先从无线电干扰查查看吧,找个频谱仪接上天线监测433周围有什么信号。

网友D:
如果是普速铁路的话,上面的通讯是450频段的,看看你水表的唤醒方式,可能不断被唤醒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案例描述太笼统了,而且很容易让人捕风捉影,无法准确分析

谢谢您  您说的也对   这个我也不知道怎么具体描述一下  因为我看到的也是现象  想去查查问题的原因  也不知道从哪个方面入手  谢谢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能性太多了,铁路就是接触网电火花,电机干扰,无线电干扰,433的先从无线电干扰查查看吧,找个频谱仪接 ...

谢谢您提供的思路  电火花  电机  应该都是电磁干扰吧  回头我看看这个方向    无线电干扰的概率好像更大  我回头带着仪器去现场试试  谢谢您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如果是普速铁路的话,上面的通讯是450频段的,看看你水表的唤醒方式,可能不断被唤醒 ...

谢谢您   旁边的铁路是高铁   这样说好像概率很大   因为433唤醒的次数肯定会影响电池的使用时间   看来是得看看唤醒次数了  谢谢您啦

网友E:
高铁接触网,干扰大的要命

网友F:
楼主用的那个低功耗单片机实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高铁接触网,干扰大的要命

谢谢您   好的  我查查这方面的内容  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那个低功耗单片机实现的?

应该是 905  不过现在产品  主要是用飞思卡尔单片机   领导喜欢   对我来说   用什么处理器都一样   大同小异而已  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