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元RMB辛苦费,请帮忙解决emwin5.28的移植问题

楼主(2017-04-11):
如题:移植完成了,但是运行到:

int LCD_X_DisplayDriver(unsigned LayerIndex, unsigned Cmd, void * pData) {
  int r;
  (void) LayerIndex;
  (void) pData;

  switch (Cmd) {
  case LCD_X_INITCONTROLLER: {
    //
    // Called during the initialization process in order to set up the
    // display controller and put it into operation. If the display
    // controller is not initialized by any external routine this needs
    // to be adapted by the customer...
    //
    // ...
    Init_RA875();
    return 0;           //到这里,退出后进硬件错误中断。
  }
  default:
    r = -1;
  }
  return r;
}

运行完   Init_RA875();
            return 0; 进入:
void HardFault_Handler(void)
{
  /* Go to infinite loop when Hard Fault exception occurs */
  while (1)
  {
  }
}

网友A:
反汇编 Init_RA875() 单步调试看看啊

网友:
HardFault_Handler,你跑的是uCos系统?看看任务堆栈大小吧

楼主:
#define GUI_NUMBYTES  1024*30        //modify by fire ԭ 0x200000

#define GUI_BLOCKSIZE 0x80

/*********************************************************************
*
*       Multi layer/display support
*/
#define GUI_NUM_LAYERS            1    // Maximum number of available layers

/*********************************************************************
*
*       Multi tasking support
*/
#ifdef OS_SUPPORT
#define GUI_OS                    (1)  // Compile with multitasking support
#else
#define GUI_OS                    (0)
#endif

/*********************************************************************
*
*       Configuration of touch support
*/
#ifndef   GUI_SUPPORT_TOUCH
  #define GUI_SUPPORT_TOUCH       (0)  // Support touchscreen
#endif

/*********************************************************************
*
*       Default font
*/
#define GUI_DEFAULT_FONT          &GUI_Font6x8

/*********************************************************************
*
*         Configuration of available packages
*/
#define GUI_SUPPORT_MOUSE             (0)    /* Support a mouse */
#define GUI_WINSUPPORT                (1)    /* Use window manager */
#define GUI_SUPPORT_MEMDEV            (0)    /* Memory device package available */
#define GUI_SUPPORT_DEVICES           (0)    /* Enable use of device pointers */

#endif  /* Avoid multiple inclusion */

网友B:
Init_RA875();   把这个函数剪切放在main函数开始处

楼主:
引用 网友B:
Init_RA875();   把这个函数剪切放在main函数开始处

开始处已经有了。

有没有这个,都是这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反汇编 Init_RA875() 单步调试看看啊

8875初始化没问题,出初始化就不行了。

单独的初始化也没问题。

应该是emWin的配置问题。

网友:
只要排查 需要整个工程打包上来。1.运行的环境堆  栈 都设置大一点。2。这个函数传入的参数有没有问题

网友:
LZ参考下安富莱的例程

网友C:
Init_RA875();  这个初始化不要放在emwin 底层驱动里,放到程序开头的硬件初始化函数里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C:
Init_RA875();  这个初始化不要放在emwin 底层驱动里,放到程序开头的硬件初始化函数里试试 ...

试过了的。
emwin5.28有人移植过吗?在103ZE上

网友:
不懂 支持一下

网友:
CRC打开了吗?如果打开了,请从init那单步调试看看卡在哪。

网友: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CRC, ENABLE);放在gui init之前。

网友:
指针出界,很容易解决,认真检查

楼主:
已经qq群招人解决,谢谢大家!

楼主:
花了200块,能竖屏显示了,还没研究是哪里的问题。待会问问。

网友D:
是什么问题呢,分享一下!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什么问题呢,分享一下!谢谢!

找个问题没有搞,没用5.28了,还是有的5.22,。

别人帮搞的,也没管这么搞的,问题解决了就没细研究了。(为了竖屏显示)

网友E:
100元有点那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100元有点那个了。。。

现在已经花了1000了。

不会的很难,会的很简单。

网友(2017-05-12):
引用 楼主:
现在已经花了1000了。

不会的很难,会的很简单。

已经都解决好了?我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网友F:
解决了问题,能否公布下,有时候也遇到类型的情况也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F:
解决了问题,能否公布下,有时候也遇到类型的情况也可以参考参考

我也觉得

楼主:
直接交给别人搞的,我都没问改的哪里

网友:
引用 楼主:
直接交给别人搞的,我都没问改的哪里

哦,这样没办法了。不过经过论坛上的大神指点,我好像把库存在的问题看作问题了,浪费很多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