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一万多换了电脑,开机19秒,很郁闷。。

楼主(2017-04-12):
之前台式机用了六七年了,前几天正好家里要电脑就把旧电脑拿去给家里人用了。

新电脑零件全部在京东买的

英特尔(Intel)酷睿四核I7-7700k 盒装CPU处理器
华硕(ASUS)PRIME Z270-A 主板 (Intel Z270/LGA 1151)
芝奇(G.SKILL) Ripjaws V系列 DDR4 3000频率 32GB(16G×2)套装 台式机内存(法拉利红)
三星(SAMSUNG) 960 EVO 250G M.2 NVMe 固态硬盘
EVGA GTX 1060 3G REF ACX 2.0 1506-1708MHz/8008MHz 192Bit D5 显卡
九州风神 DEEPCOOL 玄冰400黑虎版 CPU散热器

回来装好之后CPU超了一点点频,其他的没怎么改。开机启动项跟之前Win7差不多一样,也用360开机优化过了,优化了70多个。现在开机就是19秒。。。之前Win7用的120G的SSD都比这个快。。。
电脑的各种驱动都装了。没问题。
三星SSD的驱动程序也装了(装完了也没什么现象,就是重启了一下电脑,不知道装没装对)。用图2那个软件查,是工作在PCIEx4状态了,但是不知道有没有NVMe模式,哪位大神知道怎么看NVMe模式?

网友:
楼主是在炫富。

网友A:
我也是刚换的主机,I5的CPU+8G DDR4+Kingston240G固态硬盘,开机不到10S

网友B:
这么好的机器用360差评

网友C:
组装机风扇噪声大吧,尤其是晚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换的主机,I5的CPU+8G DDR4+Kingston240G固态硬盘,开机不到10S

你SSD是什么接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么好的机器用360差评

那用啥?
我本来杀毒软件想用Win自带的那个Defender,但是不知道为啥,实时保护始终无法开启,说已经有别的AV程序,后来没办法安了一个360.。。。

网友:
还不如我这用了10年的T400,我开机才12秒。

网友:
我感觉主要是自检时间太久,我的Z170  I7 6700 从完成自检进入桌面大概不到10S,但自检时间超过10S,比我11年的2000多笔记本还开机慢(换了固态,从按下电源开始差不多12S)

网友D:
我给楼主一个建议,现在的电脑不要像以前那样去配。直接买台品牌机。

网友E:
用测速软件测测速就知道了,看什么模式没用

网友:
主板太好了,功能越多,启动越慢

网友:
360卸了立马飞起来

网友F:
我3年前 买的dell H5 I7处理器,现在开机5分钟,

还不是照样用,一个月不关机。打开N个程序,我就是不关。内存够大,不怕

网友G:
用360,差评,用mse都比它好啊,我x230用msata的ssd都才15s

网友H:
不玩游戏,不搞3D设计,不搞渲染,配这么高的配置,好多都是浪费。。
既然都上显卡了,如果只想编译速度快,还不如配个E3或E5,价格还便宜,跑分不比I7低。
而且不是全配高端的配置就能开机快,还要看兼容性。。

网友I:
I5的CPU+8G intel的ssd  开机也不到10S

网友:
我的4千块,5秒的样子

网友:
杀毒软件搞鬼,试试火绒,占用很低

网友:
还是买品牌机,相同的价格牺牲点性能,也足够用,关键是安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给楼主一个建议,现在的电脑不要像以前那样去配。直接买台品牌机。

是的,品牌机虽然性能差点,但是长时间的稳定性还是不错的。。
自己组装的,半年一用,就卡出翔来。
我一台三年前的联想品牌机,I3+4GB,还有一台一年前配的组装机,I5+8GB,
两台电脑都是日常开发用,装的软件基本一致,但是现在组装的I5就是没有品牌机流畅,经常莫名卡机。

网友:
你需要的是AMD 1800X和X370.

网友:
删除360,而且高端硬件自检时间也会更长,这都能影响到开机时间。

网友:
我两年前配的i5开机10秒,分分钟秒杀你这装了360的机器

网友:
有想好的懂电脑装配的可以自己装个电脑,肯定比品牌机要好;没这方面资源的还是老实些买个品牌机,省事

网友J:
不打游戏,电工的多开多,应该上amd 锐龙 吧。

网友:
随便一个macbook开机都不到10秒。

网友:
用360差评

网友:
闪出windows到进桌面多少秒,如果这个时间长就是系统问题,重装吧
如果是前面自检到开始进系统慢,那就是主板自检慢,有些在bios里面可以跳过一些监测的,可能会快一点

网友:
我的用了快两年的I3-4160的,开机保持在12s以内。

网友:
可敬得瑟

网友:
360卸了立马飞起来+1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测速软件测测速就知道了,看什么模式没用

刚才网上找了一个测评文章,按照里面的方法测了一遍。

右面是我的结果,结果差不多,4K随机那个我的还高一点。。。
硬盘应该是没问题。

网友:
开机时间那么几秒,纠结它干什么。开启后用着爽就行。
那些开机快的,就爽那几秒。你这个可以一直爽

网友:
你把BIOS里面快速启动打开,超快速开机那个选上,我一般win7启动画面那个4色花第一次刚刚合上就进桌面,不然就要找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用360,差评,用mse都比它好啊,我x230用msata的ssd都才15s

我Win7的时候是MSE的,现在Win10没有MSE了,叫Windows Defender了。
我的Defender无法开启实时保护,弄了半天也没弄好,没办法装了一个360.。。

楼主:
引用 网友H:
不玩游戏,不搞3D设计,不搞渲染,配这么高的配置,好多都是浪费。。
既然都上显卡了,如果只想编译速度快 ...

玩星际争霸2,比之前有明显的提升。
之前开机玩第一局,载入速度超慢,再就是打到后期,一屏幕兵的时候,有时候有点卡,现在很快了,一点也不卡。

楼主:
引用 网友I:
I5的CPU+8G intel的ssd  开机也不到10S

用买你传感器给的1024码学习技术讨论区的时候还是很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为什么一定要用360呢?是360杀毒软件还是360安全卫士呢?

多说几句:我发现那些某些公司的网管最喜欢的用3 ...

我的Windows Defender无法开启实时保护,弄了半天也没弄好,没办法装了一个360.。。

360杀毒和安全卫士都安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不打游戏,电工的多开多,应该上amd 锐龙 吧。

论坛有个哥们前两天发帖说锐龙不好,大概意思是核多但是内存性能比较差吧。
我寻思还是稳妥起见用I7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我3年前 买的dell H5 I7处理器,现在开机5分钟,

还不是照样用,一个月不关机。打开N个程序,我就是不关。 ...

楼主不环保,要节约能源

网友:
我的Defender也无法开启实时保护,,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X99+i7-5820k,开机,黑屏自检都要接近10s了。整个开机过程接近30s,也是Nvme的SSD,没办法X99芯片组是服务器芯片组改的,本来自检就慢。
不过Z270太慢的确不正常,去BIOS把UEFI和快速启动打开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组装机风扇噪声大吧,尤其是晚上

用好点的散热器,100%比品牌机声音小
有些DIY是为了便宜,但另一些DIY,是为了满足自己某些变态的要求。比如“超静音”甚至“无风扇全被动散热”

网友:
引用 楼主:
用买你传感器给的1024码学习技术讨论区的时候还是很快的

哈哈 你好 下家

网友:
开什么玩笑 ,  19秒 , 我的单片机开机都才1秒 , 价格2块多 ,  你一定是买到假货了 ! 我把那个开机1秒的 机器跟你换 , 好不好? 要不 .... 再贴你20块钱的邮费, 划算了吧!!!

网友L:
引用 楼主:
论坛有个哥们前两天发帖说锐龙不好,大概意思是核多但是内存性能比较差吧。
我寻思还是稳妥起见用I7吧。 ...

只是玩游戏,选i7-7700k是对的。
游戏多核优化比较烂,不直播、不录视频,少核高频才是正解

网友:
装了 360 你还想快??

网友:
楼主都注册好久了,难道不知道360的劣迹?
卸载掉所有250+110的软件,重装64位Win 7旗舰版试试。

网友:
把360卸了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给楼主一个建议,现在的电脑不要像以前那样去配。直接买台品牌机。

我也是一般直接买品牌机,cpu一步到位,内存硬盘如果不够就升级一下。
dell还过得去的。

网友:
E3处理器+ECC内存+RAID阵列

坑爹的是RAID卡初始化得将近1分钟,但是过了自检,开机不超过10s

LZ用360还想快?

网友:
  装个流氓软件,,,让它告诉你,你已经打败了全国99%的电脑了,,,,

网友:
开机一秒钟或者一分钟有神马区别。用起来好用就行了。8051开机最快了

网友:
装了360还想快?

网友:
这是卸载不干净的

网友:
把360卸了,估计就剩下0.9开机时间

网友:
快速启动要上win10

网友M:
7700K啊,不知道现在能超到多高,这随便弄弄都4.8G,貌似5GHZ不难吧。这玩意单线程性能太恐怖。希望AMD能争点气啊,把7700K价格降到2000内,我就买7700K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SSD是什么接口的?

sata 3.0

网友:
不懂为什么要开机,直接不关机,就不会纠结开机时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7700K啊,不知道现在能超到多高,这随便弄弄都4.8G,貌似5GHZ不难吧。这玩意单线程性能太恐怖。希望AMD能争 ...

单核性能 你就不要指望 amd的了。多核应用,还的上amd

网友:
你又不是卡吧基佬儿开机那么快干嘛

网友:
用360的后果,360这个流氓还有挺多人用,奇怪

网友:
5年前的笔记本电脑开机8S,用的INTEL S3700 SSD,企业级固态,效果还是不错的。PS:电脑装了190多个软件。

网友:
买个正版系统试试!

网友:
改bios设置,设快速启动

网友:
08年的机子,2G内存,酷睿双核的机子,SSD开机也就8秒

网友:
引用 楼主:
玩星际争霸2,比之前有明显的提升。
之前开机玩第一局,载入速度超慢,再就是打到后期,一屏幕兵的时候, ...

这么高的配置,如果玩个区区星际2再卡,那你真要哭了。。。

网友:
说说你的启动方式,上win10吧,挺好用,反正感觉比win7好,个人感觉

网友:
配置越好的机子开机越慢。楼主把内存换成8G,试试便知。

网友:
追求开机速度干嘛, 只要开机之后用的不卡,编译软件速度够快不就行了.

我会说我的电脑I7 cpu, ssd开机要5分钟么。

网友:
Win7不注入驱动是不认nvme、USB 3.0的吧?

网友:
我的I3都才13秒

网友:
这么好的配置装了360,可惜了!

网友:
楼主能认到你的2280的ssd的话就在nvme模式下了

网友:
我的i3固态硬盘开机5s

网友:
我的配置

网友:
鄙视 装360

网友:
装LTSB的WIN10吧,微软的杀毒需要更新后才行吧

网友:
无语,居然使用360还想着电脑能快得飞起?

网友:
别纠结开机时间,喜欢就好,我用的是外星人

网友:
win10+avast 测速无意义

网友:
楼主,来看看这个
http://www.terransforce.com/?product_info/X911-1080S-77X.html#con

网友:
花2000配的主机,开机5秒也没啥特殊优化。

网友:
和楼主基本一样的配置 开机4

网友:
我还用着i3二代的机器呢,你就得瑟吧.

网友:
买的二手thinkpad x240,刚买的ssd快递还没到,

网友N:
开机5分钟的配置:

网友:
i3默秒全

网友:
现在装机干嘛不上按摩店

网友O:
引用 网友N:
开机5分钟的配置:

土豪你这是戴儿 M4800 还是W540

网友:
楼主是来求安慰的,你们一个个~~

网友P:
告诉你,卸载360,换成QQ电脑管家或者魔方都可以,保证进13S

网友:
楼主真有钱,电脑用这么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O:
土豪你这是戴儿 M4800 还是W540

HP Zbook 15

网友:
好像是单核比较强。

网友:
网上在讨论这个,好像单核性能都比i7还强了

网友Q:
引用 网友P:
告诉你,卸载360,换成QQ电脑管家或者魔方都可以,保证进13S

QQ管家不也都是流氓软件吗。。。

网友:
引用 网友Q:
QQ管家不也都是流氓软件吗。。。

比360好多了。。。

网友:
我这用了10年的X30 开机也就15秒
情何以堪

网友:
这块硬盘不行,推荐你用M7V虽然是TLC,但是实测随机读取时间秒杀同类产品

网友:
是360的问题?

网友:
360大流氓

网友R:
attach://369045.png
attach://369046.jpg
我的56核+SSD启动要2分钟。但启动后速度嘛
另外一部是I7-4470+SSD卡。启动也就几秒。
开机速度只是一个参考.看综合性能

网友:
900大洋10秒

网友:
用几天就没事了

网友(2017-05-25):
引用 网友C:
组装机风扇噪声大吧,尤其是晚上

风扇声音大和组装机关系不大吧,可以上热管静音风扇或是水冷

网友:
这阵我的M4800也是被我整的慢悠悠

网友S:
引用 网友N:
开机5分钟的配置:

编辑原因:编辑图片
撞机么

网友:
用UEFI模式安装系统,转一个圈就进了。7秒

网友T:
高端外设,基本一个硬件搭配一款应用软件,需要看情况勾选安装;

比如罗技办公鼠标,游戏鼠标,旗舰办公鼠标,居然要各自搭配一款配置软件,我的电脑同时插3个鼠标,就要启动加载这三个配置软件;
还有海盗船键盘,需要一个配置软件
海盗船水冷,又一个配置软件。。。。。

网友:
我刚配的 i5 7500 开机差不多要一分多钟,你们把电源里面的快速启动去掉后看看要多久?

网友N:
引用 网友S:
编辑原因:编辑图片
撞机么

我是ZBOOK 15,你是什么型号?配置这么相似

网友:
19秒啊,什么概念,我买的XPS15基本上都是12秒,好的时候10秒

网友U:
引用 网友T:
高端外设,基本一个硬件搭配一款应用软件,需要看情况勾选安装;

比如罗技办公鼠标,游戏鼠标,旗舰办公鼠 ...

分久必合,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懒得去找鼠标在哪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U:
分久必合,用不了多久你就会懒得去找鼠标在哪里了

呵呵,不会的~~

休闲浏览,用滚轮,不用手动来动去;

玩游戏和画图,用游戏鼠标,速度快,节奏性好;

处理文档类的,的确是办公鼠标好,定位沉稳,不飘;

网友:
引用 网友L:
只是玩游戏,选i7-7700k是对的。
游戏多核优化比较烂,不直播、不录视频,少核高频才是正解 ...

头像是你吗?

网友:
是我

女朋友

网友:
引用 网友N:
我是ZBOOK 15,你是什么型号?配置这么相似

DELL M4800

网友:
引用 网友R:
attach://369045.png
attach://369046.jpg
我的56核+SSD启动要2分钟。但启动后速度嘛

靠 CPU 跑分28W是什么概念?????
56核哪CPU是不是都在一块主板上???

网友:
360,还不知道楼主卸载了没??
好多人提到360,楼主如果还没注意,那就大家一起呵呵吧,反正没救的

网友:
螺柱 你就没点别的事 15s瞬间就过去了

网友V:
花2万多搞了台hp服务器,E5 8核*2,32G内存,装好后开机仪式,居然开机要3分钟,郁闷

网友N:
引用 网友V:
花2万多搞了台hp服务器,E5 8核*2,32G内存,装好后开机仪式,居然开机要3分钟,郁闷 ...

服务器开机本来就超级慢,各种自检。

服务器追求的是稳定,性能彪悍,不是开机快。

网友:
引用 网友N:
服务器开机本来就超级慢,各种自检。

服务器追求的是稳定,性能彪悍,不是开机快。 ...

我只是逗逗楼主

网友:
纠结在开机,有这个必要吗,
不超过30秒的都是可用的机器,运行快不快靠全方位测试,地球人都知道。

网友:
引用 网友N:
开机5分钟的配置:

砸了吧,这配置要是5分钟还要他干啥?

网友:
是不是用UEFI启动?
要快,主板BIOS启动模式必须UEFI,legacy传统模式必定慢的。
我的e3-1230 v3 搭配ssd,进win10也就10s以内

网友:
我用了5年的本开机13秒。

网友:
bios启动模式必须设置成uefi,如果不是就得改,改了还得重装系统。

网友:
楼主真土豪啊!

网友:
记得我以前在电脑城装过电脑,后来同事根据他自己认可的牌子也去组装了部电脑,
CPU一样,
内存一样,
显卡同等级,但牌子不一样.具体牌子记不清了.
主板不一样,他的是华硕,我的是小辣椒
光驱不一样,
硬盘不一样,但容量一样.具体牌子记不清了.
开机的速度我的明显比他快了不少~~~

网友W:
引用 网友F:
我3年前 买的dell H5 I7处理器,现在开机5分钟,

还不是照样用,一个月不关机。打开N个程序,我就是不关。 ...

开机5分钟,尽快查一下硬盘问题,说不定哪天就挂了!

网友:
我775老平台+32g渣ssd启动都有你这么快啊
得找找原因啊

网友:
引用 网友W:
开机5分钟,尽快查一下硬盘问题,说不定哪天就挂了!

我也觉得该检查下硬盘了。

多谢提醒

网友(2017-06-26):
10年i5+256ssd   基本5-8秒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