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售有哪些WIFI音乐盒DAC素质高的?

楼主(2017-04-12):
如题。我有改装的功放,音箱。对目前的音质很满意(也许我要求不高)。
缺点:需要放在电脑旁边。只能播放台式电脑的音乐。
我希望把它摆放在客厅的电视机旁边。通过WIFI接收来自台式电脑、手机、甚至是NAS的音乐。

网友:
为什么不用蓝牙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迟些有产品,就可以实现楼主的功能。

不过就怕你买不起。

阿莫,快些开发吧。到时候我买一套。

网友:
引用 网友A:
蓝牙这么慢,传不了无损格式吧?

每首歌60M, 蓝牙传输到海枯石烂都完成不了。 ...

蓝牙 apt X 还勉强达到接近 cd 效果,对目前高清音源来说还是能听出很大的不同。 其他协议就别说了。

网友:
罗技有这个系统,还有个软件免费的 忘记什么名字了

网友B:
叫 Logitech Media Server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叫 Logitech Media Server

百度这个软件,发现有很多的方案可以选择。以前都不懂。不过现在也没弄懂怎么组方案。

网友:
引用 楼主:
百度这个软件,发现有很多的方案可以选择。以前都不懂。不过现在也没弄懂怎么组方案。 ...

搜搜 有教程 不想折腾就等站长的

网友(2017-08-01):
树莓派 3 (moode 3.7 内核实时MDP FIFO 调度) + I2S DAC  (同轴输出),还有终极的  I2S 存储整形+DAC ,据说是彻底解决了 时钟抖晃。

我用的 内置TDA1387 (8并联) 。电池+线性稳压供电。

取代 原来的PC+Foobar2000 。

网友:
哥们,google home应该很适合你,用软件放出来的歌基本是无损的,还支持蓝牙,关键是还可以聊天打电话等其他功能,控制家里的智能设备,只是需要硬件支持。

网友:
噢,没仔细看,已经有音响了,如果没有的话,还是可以。

网友C:
用越狱的旧iphone,iPad或ipod touch (没有就TB上搞个水货旧款),装个Kodi就可以播放局域网所有共享音乐文件了并且可以用手机当遥控操作,也可以作为Airplay或DLNA服务器当无线音箱用。当然,也可以装各种云音乐APP

网友:
我也用树莓派做音乐播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越狱的旧iphone,iPad或ipod touch (没有就TB上搞个水货旧款),装个Kodi就可以播放局域网所有共享音乐 ...

iPad这个方案不错啊!
我希望的方案是:歌曲和电影储存在一台电脑中,这台电脑的系统可以是NAS,windows,或者其他。至少能被局域网的iPad和电脑访问。如果能网络唤醒,甚至能远程访问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