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V的小直流电机测转速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2017-04-12):
我是指运行过程中测量转速用来进行速度反馈。直流电机很便宜,但是加霍尔传感器就贵了,而且体积大。有没有好办法粗略测量转速,不需要增加额外的大体积部件?
我能想到的是测电流

网友:
电压减去电流乘以内阻

网友:
或者测电压纹波fft

网友:
三楼正解,就是做起来有点麻烦。

网友:
断电测电压

网友:
这个貌似也不错,断电测电压,最快能在多长时间内完成。

楼主:
这个思路不错呀!无需串电阻,只需单片机ADC即可
我是1万转左右的电机,断电1ms即可有2,30个脉冲,足够测量精度了

问题是这个电压会不会太高,无法用单片机测量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不错呀!无需串电阻,只需单片机ADC即可
我是1万转左右的电机,断电1ms即可有2,30个脉冲,足够测 ...

好笑啊,断电1ms即可有2,30个脉冲。。。

你都有脉冲个数了还测电压做甚。

断电数脉冲。哈哈哈。

网友:
这数学,体育老师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笑啊,断电1ms即可有2,30个脉冲。。。

你都有脉冲个数了还测电压做甚。

断电后,由于电机还在转动,就会有反向电势,用AD测量这个电压,整成脉冲个数就可以算转速
请问有何可笑之处?
电机驱动芯片是PWM控速的,本来就有空白窗可以测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个思路不错呀!无需串电阻,只需单片机ADC即可
我是1万转左右的电机,断电1ms即可有2,30个脉冲,足够测 ...

但是现实应用中往往会有续流二极管和驱动mos内的寄生二极管在,这个电压会被钳位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但是现实应用中往往会有续流二极管和驱动mos内的寄生二极管在,这个电压会被钳位住的。 ...

非常感谢指教,确实驱动芯片自带续流二极管。那是否可以串个小电阻来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