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LPC4337的板子检测不到SWD

楼主(2017-04-12):
画了一块LPC4337的板子,发现MDK检测不到SWD,用万用表打了一下电压,3.28V,复位接的是上拉1K,下拉电容10uF,第96脚P2_7是高电平,第5,25,36,41,59,71,77,94,107,111,127,131,137,141这些电源脚都是接了3.3V的,第4,40,76,109,135也接地了,用Flash Majic擦除所有扇区,还是检测不到,这个是什么原因呢?求大牛指教

网友:
把RST飞线,再试试。
主要就是晶振,复位,SWIO,SWCLK.

楼主:
嗯,好的,谢谢大哥

网友:
引用 楼主:
嗯,好的,谢谢大哥

不客气。
量量电压,复位,晶振等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