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业内人士普及一下行情,现在SMT价格是怎样的?

楼主(2017-04-12):
我现在公司 板子外加工SMT
一块板上面约1200个点  没有BGA,最小间距是FPC 50pin 0.5mm 这样的PCB一次性500pcs大致需要多少加工费  (无铅的)
一块板上200个点    最小是LQFP48  0.7mm间距   一次性大致250pcs
一快板上70个点     除了电阻就是6*6的按钮       一次性大致125pcs
(不含钢网费和其他模架的费用)
三块板是一套,一起生产的。

公司协作厂开出来的价格实在吓人呀。 基本要0.025--0.03元一个点。 我记得价格好像是0.01-0.015一个点。
问问业内人士怎样计算比较合理。

网友:
如果你贴的是灯条,那才有可能是0.01-0.015,因为料少,量大!!你的物料种类应该很多,按我们这边的行情含税价大概是0.02到0.025之间,当然还要看点数计算方法,还有板子是双面还是单面,双模相当于要多一次切机,最后一块板子加工费不超过1000估计要加点切机费!

网友:
如果你贴的是灯条,那才有可能是0.01-0.015,因为料少,量大!!你的物料种类应该很多,按我们这边的行情含税价大概是0.02到0.025之间,当然还要看点数计算方法,还有板子是双面还是单面,双面相当于要多一次切机,最后一块板子加工费不超过1000估计要加点切机费!

网友:
换位思考,您是SMT老板,这么一点量,如果按0.01去做,不如放假去花钱做个大保健。

网友:
没量的话,这个价格很合理了

网友:
量不大,这个价格比较合理的,量大才能降低到0.01~0.015

网友:
楼主,小批量4分5分都正常,我以为多贵呢

网友:
1200点*500片*1分=6000元了,还有另外2片板,量不小了,现贴片价格不透明,还是很暴利,

网友:
工程师工资8K 起步,操作员5K 起步,一条生产线一天 开机耗电·150度起步,深圳工厂租金   40一个平方起步,实际租金 加上公摊和乱七八糟  50是跑不掉的,说SMT 暴利的,建议自己手工刷锡膏+热风枪吹,或者手焊,这是最省钱的。

楼主:
今天去和一家厂谈了,SMT设备还是很不错的,也比较齐全。关键离公司比较近。           SMT 0.02/点  插件 0.08/点       产品协助测试工时  每人每小时40

网友A:
只有进入嘉立创smT贴片时代,小量贴片才能享受到极致服务体验,就像当年pCB打样时代一样

网友B:
一般的SMT最低消费都是2500元(相当于开机费)适用于打样。   小批量的 500-2000点的 批量在1000以下SMT价格无铅0.028、有铅0.025了    批量在1000-5000批量价格无铅0.025,有铅0.02了,5000-10000PCS批量价格无铅0.023,有铅0.018了.10000PCS以上批量价格无铅0.02,有铅0.015了.   加工的价格取决于客户对产品的要求,加工费才几个钱,物料部份才是产品中最大的输出。一般手工焊的都在0.08了,别老想着品质好还要价格低,不可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一般的SMT最低消费都是2500元(相当于开机费)适用于打样。   小批量的 500-2000点的 批量在1000以下SMT价 ...

你这个价格 已经跟不上时代节奏了。smt 现在深圳很多家是0.01 右铅一个点。    开机费大约200。   做普通0603 +stm32基本ok。    0402吃力点。pin间距  大约0.5mm。

网友:
我这里还有首次的工程费1000,加开机费2500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进入嘉立创smT贴片时代,小量贴片才能享受到极致服务体验,就像当年pCB打样时代一样 ...

嘉立创现在好多在商城上有的料,确在SMT时,贴不了,比较头疼,回来还得接着搞,希望嘉立创把这块完善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进入嘉立创smT贴片时代,小量贴片才能享受到极致服务体验,就像当年pCB打样时代一样 ...

关键嘉立创只能贴一面啊,现在大部分板子都是两面有原件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只有进入嘉立创smT贴片时代,小量贴片才能享受到极致服务体验,就像当年pCB打样时代一样 ...

嘉立创需要解决3个问题:

1)器件种类限制;
2)双面限制;
3)PCB 拼板方式限制。

任重道远,但我一直在等着这一天。

网友:
引用 网友C:
嘉立创需要解决3个问题:

1)器件种类限制;

1)件种类第四期就能突破,2)双面贴片是一个问题,3)拼版是一个伪命题,拼版是为了贴片,如果支持贴片小批量,不用拼就行了

网友B:
没有量就不要和加工厂纠结价格,一味的低价,不要想着让供应商无底线的配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量就不要和加工厂纠结价格,一味的低价,不要想着让供应商无底线的配合。。。 ...

我不知道你们怎样算有量。
从过年到现在付出去20w的加工费 ,平均一个月加工费达到5w(每台2种板 一共1800个点,居然要80多元的加工费)。算不算有量了。

网友B:
1年20W加工费不能说算多,我们几个客户加工费每年都有600多W左右,物料费用确是好几千万,一年20W左右的加工费只能算是小批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年20W加工费不能说算多,我们几个客户加工费每年都有600多W左右,物料费用确是好几千万,一年20W左右的加 ...

按照原来的搞法一年50w都打不住了。
我现在换家公司smt,一套只要50块(原来3分一个点,现在2分一个点)。这下一年能省下不少了。

网友:
我之前找的一家,

焊接200片 。 一点0.013   +300开机费

网友:
引用 网友A:
只有进入嘉立创smT贴片时代,小量贴片才能享受到极致服务体验,就像当年pCB打样时代一样 ...

前提是JLC商城的零件费用也是按100pcs的价格做。
不然JLC便宜了SMT是靠元器件补的。
所以一般的SMT小批量基本上就得88了,因为即使SMT免费,JLC还是有办法赢利的。
谁都没有什么法宝,有钱玩大了自然可以通杀。
手上抓着大小王,4条2,怎么玩都是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1年20W加工费不能说算多,我们几个客户加工费每年都有600多W左右,物料费用确是好几千万,一年20W左右的加 ...

你不吹牛逼会死啊。

你几个客户 一个客户600W .算下来你一年至少2KW以上的收入了。你看看你车间有几台机器再来说。

中山这边,基本都是0.016 一个电阻。不足500收500.

网友:
我们一个点才0.008呀,不足800收800,看来我还是下作了

网友D:
1:首先看外发加工订单的品质要求,找规模一点的工厂,报价肯定贵一点;2:如果产品相对简单,可以找合适的SMT加工厂,多对比几家就好了;3:批量的我们深圳龙岗有0.008-0.015/件。

网友:
引用 网友D:
1:首先看外发加工订单的品质要求,找规模一点的工厂,报价肯定贵一点;2:如果产品相对简单,可以找合适的S ...

看你的签名:“SMT贴片打样200元起,” 不错,收藏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