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个电机放电电路,不明白,请高人指点

楼主(2017-04-12):
(图片)

网友A:
这是为了限幅?防止电机工作于发电状态产生过高的电压?
假如有功率够大的稳压二极管,那就不需要MOS管了。
假如把Q2当作三极管,那么这个电路就是个稳压二极管扩流电路。
这里是MOS管,相对于三极管来说,Vbe大致要高4V。
但是那个BAV99有什么用?我也没看懂。

网友:
Q1是不是画错了!

网友:
BAV99就是两串接二极管没错啊

网友:
没画全呀,看不出来原理,r84是放电电阻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是为了限幅?防止电机工作于发电状态产生过高的电压?
假如有功率够大的稳压二极管,那就不需要MOS管了。 ...

这个解释基本很全面了,补充一下:
BAV99应该是为了增大超压指示电路的导通压降,让MOS管GS有足够的压差充分导通用的;
R86是在电压刚超过D10稳压值,那些非线性器件未充分导通时,给D10提供足够工作电流用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解释基本很全面了,补充一下:
BAV99应该是为了增大超压指示电路的导通压降,让MOS管GS有足够的压差 ...

补充得很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解释基本很全面了,补充一下:
BAV99应该是为了增大超压指示电路的导通压降,让MOS管GS有足够的压差 ...

胡说八道!BAV99只是为了点亮LED服务的,和MOSFET关系不大,要说有关,就是对Vgs的电荷有一点旁路而已。R86的作用是使电压不超过36V时,使MOSFET关闭,并且让稳压管AK产生压差。这个电路虽然简单,但还是不错的,当超压不太高的时候让MOSFET工作在线性区来消耗能量,电压太高则直接导通用0.1R来快速泄放。

网友:
引用 网友C:
胡说八道!BAV99只是为了点亮LED服务的,和MOSFET关系不大,要说有关,就是对Vgs的电荷有一点旁路而已 ...

楼上,技术探讨,没必要这么武断,再说说想法:
1、对R86的理解与我相同,D10要有足够工作电流才有压差
2、BAV99如何“服务”LED点亮及GS电荷旁路,如果没有BAV99将对此有何影响,我不太理解,还望帮解释下
3、这个电路MOS管线性区间很窄,并且没有负反馈,应该是主打开关状态的,不知这么理解对否

网友:
1.您对稳压管的理解有误,稳压管未反向导通时只有微弱的漏电流,不存在足够电流才工作,您以为是431么?
2.IR640常规温度下开始导通典型值在4.5V左右,BAV这接法导通压降1.4V左右,加上LED(估计用蓝光)2.7V,就是4.1V左右,LED开始点亮。
3.建议查看640规格书,640的Vgs在10V全导通,Rds为0.18R,就算全导通,也是MOSFET作主要耗能。重要的是,24V不会突变,在电压上升过程中,Vgs10V之前,MOSFET已在线性区工作,并承担大部分的能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