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cel BOM 同格位置资讯转成直排

楼主(2017-04-12):
求教各位高手,是否有可以指点如何将excel 的BOM形式做改变

网友:
数据比较多的话用VBA实现。如果是反过来合并我有现成的代码。

网友:
解析location列,使用词法分析,用逗号为间隔来识别

网友A:
工程师的强迫症,对设计是有意义的,尽量少冗余,否则发生一点点冲突要人工介入会累死人,如果是安全考量,完全可以数据库层面做backup

我的BOM数据库中,没有Description这项,也没有Qty这项,前者是用料号从数据库里抓,后者可以根据位置列表计算
最后,无论使用什么风格来打印BOM,只是换一个前台模版而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工程师的强迫症,对设计是有意义的,尽量少冗余,否则发生一点点冲突要人工介入会累死人,如果是安全考量, ...

是的,数据只留一份
要输出的时候,渲染成不同的风格

网友:
这样bom做起来不是很长么?也不利于采购。我们都是用第一种风格。

网友:
1)位号,按照逗号分列     2) 转置粘贴     3)查找。

网友(2017-06-15):
有什么更好的处理方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