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和cortex A9做运算对比,续二

楼主(2017-04-13):
上次做了普通运算下,DSP和Cortex A9浮点运算能力的对比,这次来测测定点运算:
前面的两个帖子见这里: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page=1#pid9736286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72242-1-1.html

定义如下: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r[256],g[256],b[256],z[256];
volatile unsigned short i,j;

测试代码如下:

while(2)
        {
                *pFIO_FLAG_D ^= 0x0002;
                for(j=0;j<256;j++)
                {
                        z[j]=r[j]+25+g[j]+50+b[j]*0.5+k[j]/3;
                }
        }

测试结果:
ADSP-BF531,运行一次需要120us左右。
Cortex A9,运行一次需要55us左右。

看来,没有经过优化的DSP,16bit定点运行的速度,任然比A9还是有差别。

网友:
杠上了。呵呵。
继续。。

网友:
我一直认为DSP的浮点处理能力很强,如果对比测试严格,看结果,应该改变看法了。

网友:
数据2KB+,这个完全fit在Cache里。
如果BF没有Cache,访存又慢的话,CA9会明显占优势。

网友:
bf 想快运算部分可以试试用专用函数来跑。

网友:
#在这里快速回复#定点计算你乘以0.5是几个意思?

网友:
再说了,DSP似乎没有除法指令,尽量不要用除法

网友A:
0.5会变成定点小数?我居然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0.5会变成定点小数?我居然不知道……

*0.5,已经被编译器优化成为/2了,最终结果跟">>1"一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0.5,已经被编译器优化成为/2了,最终结果跟">>1"一样的。

楼主检查一下生成的汇编代码,是这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检查一下生成的汇编代码,是这样吗?

没去看汇编代码,从执行时间上来看,是一样的。
或者说,这几种写法,从执行效率上看,是没有区别的。

网友B:
能否试试, 全部用整数乘法加法看看,  (去掉除法)
另外, 问问两芯片工作频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否试试, 全部用整数乘法加法看看,  (去掉除法)
另外, 问问两芯片工作频率? ...

你的意思是不用✘0.5么?要不你写个表达式我帮你测测看吧。
芯片工作频率,531是400M,a9是667M

网友B:
引用 楼主:
你的意思是不用✘0.5么?要不你写个表达式我帮你测测看吧。
芯片工作频率,531是400M,a9是667M ...

我也不知道咋测, 只是觉得相差有点大 ,

不知是否有FFT程序, 跑一下FFT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不知道咋测, 只是觉得相差有点大 ,

不知是否有FFT程序, 跑一下FFT试试? ...

请看我前面两个帖子,里面有fft的对比。

楼主: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672242&mobile=2

网友:
zynq是双核的A9, BF531太老了,DSP要用专用库函数才可以。
比浮点找个浮点dsp来对比,A9性能不错,但是跟新款的浮点DSP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前段时间帮做视频的朋友选型过,正好了解过。给你个网址,TI官方的对比。
http://www.ti.com.cn/lsds/ti_zh/ ... ore-benchmarks.page
别说A9了 直接1G的A15。
纯数据运算DSP绝对优势,专业和业余的差别。

网友:
DSP不用DSP库还是DSP吗。。不用dsp库不叫没优化,用好DSP库才叫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