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升压DC-DC,MT3608时,发现有部分芯片会损坏

楼主(2017-04-13):
我现在用MT3608,基本上是数据手册上的电路,输入、输出电容10uF,电感22uH,输入电压6V,输出电压24V,输出电流18mA左右,发现使用过程中,会有几个MT3608会坏掉,测量后发现1脚和地电阻变得很小,好像是内部MOS管穿了。请问可能是什么原因,有什么办法吗?

网友A:
管子耐压28V还是多少忘记了,你要是布线不好,导致Vds尖峰很大,那么很有可能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管子耐压28V还是多少忘记了,你要是布线不好,导致Vds尖峰很大,那么很有可能损坏 ...

输出最高是28V,我用示波器看,1脚尖峰好像在25V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