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电偶测温,色环电感做冷端补偿的电路,求分析

楼主(2017-04-13):
这里有个不清楚的地方,就是这个电路的放大倍数到底是怎么算的、

而且,它在现在的这种10几度,20多度的温度下,输出的电压最后是300多mv,12度和28度之间的差值也只有几十mv。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色环电感?搞错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色环电感?搞错了吧?

那应该是电阻

楼主:
没坛友做这方面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坛友做这方面的吗

你抄那个pn结做冷端补偿的电路不就得了

网友:
这是 “ T型电阻反馈网络” 的同相放大器  有公式计算的  至于色环电感  可以看成“铜电阻”

网友:
热敏电阻吧

楼主:
这是 “ T型电阻反馈网络” 的同相放大器  有公式计算的  至于色环电感  可以看成“铜电阻”            好的,我去查查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