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AD型号推荐,12位,8路,采集-10V~+10V,大品牌

楼主(2017-04-13):
如题,求AD型号推荐,12位,8路,ADC输入引脚直接可采集-10V~+10V,大品牌,串行口输出,容易购买,参考资料齐全,谢谢!

网友A:
MAX1270 正在用。就是年数大点。

网友B:
估计少不了20大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估计少不了20大洋

目前在用AD7606,功能都合适,就是16位的,需要约70多块RMB,实际需要12位即可,所以想重新选下型

楼主:
引用 网友A:
MAX1270 正在用。就是年数大点。

这个型号蛮叼的!

请问下老大大概价格是多少,容易购买不?多假货么?谢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型号蛮叼的!

请问下老大大概价格是多少,容易购买不?多假货么?谢谢! ...

采购买的,不知道好不好买。10年前用过一次,这次又只能选他。主要是相对比较老了,怕停产。

网友B:
用老型号:TLC2543

网友C:
MAX197,继续使用中

网友:
恐怕要外接mux了,ads7807 7805 7806都可以。

网友:
MAX194还是197忘了,楼主查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MAX197,继续使用中

比较古老了,很多书上还讲这个ADC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古老了,很多书上还讲这个ADC

关键问题是lz少了最关键的采样率指标,离开了这个,一切都是浮云。

楼主(2017-06-15):
引用 网友B:
用老型号:TLC2543

这个貌似不支持正负10V输入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X197,继续使用中

这个貌似不是串行口输出吧?引脚数略多

网友(2019-01-20):
引用 楼主:
这个貌似不是串行口输出吧?引脚数略多

我也在找,最后选哪个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