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推荐一款查看GPS星信号强度的APP,用来测试GPS性能

楼主(2017-04-13):
请推荐一款查看GPS星信号强度的APP,用来测试GPS性能

网友:
这个软件试一下,手机支持多制式的话,其他系统的星也能看到

网友:
推荐gps test plus,和2楼的不是同一个软件,各大应用市场都有

网友A:
安卓还是苹果?

楼主:
我主要想看GPS信号到手机的信号强度dbm或者信噪比db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卓还是苹果?

安卓

网友:
u-center 手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