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嘉立创SMT的型号列表有吗?最新的物料表哪里下载?

楼主(2017-04-13):
欲做50片SMT或者100片。自己看来都是常见的物料。

所以咨询一下 JLC的厂家工程师!

网友:
系统里,左边菜单导航栏里 点开  SMT贴片加工 的下级目录 可贴元器件列表

贴片现在还只支持,30PCS(单只)或30SET(大片)以内的数量;
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可选贴的数量只有 5PCS或5SET选贴2PCS或2SET,10PCS或10SET选贴2PCS或2SET,其它以上数量只能下单做多少片就贴多少片了(15PCS或SET至30PCS或SET之间的话)

若是拼板的只能尽量调整拼板个数,尽量往实际需要的小片数上靠。30大片可贴,有时30大片里可能有好几十上百PCS甚至几百近千PCS了。贴片特殊工艺或特殊颜色或非常规板厚的情况暂不支持。虽然限制下单30。 但可以使用拼版的方式实现更多小片。 拼成30大片。

这是衍生出另一个内容了,邮票孔拼板,帮参照:
http://club.szlcsc.com/article/details_2634_1.html    【汇总】SMT相关的教程汇总
汇总里有贴片的邮票孔教程。

网友:
目前支持的还是不够多呀,立创的大哥们继续加油!~~~
争取把商城能贴的都给弄出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