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 的主晶振用温补晶振,但不知道用什么波形的

楼主(2017-04-13):
         目前用的温补晶振 之前用的有两种 有正弦波 和ttl方波两种 正弦波的幅度小 1V 左右

之前同事用的是正玄波的,有没有人用过,我感觉应该用ttl的给fpga提供时钟

网友A:
晶振的输出电平是和FPGA的时钟输入IO的电平相匹配的,例如FPGA时钟输入口的电平标准是3.3V,那晶振就用LVTTL的,如果FPGA的时钟输入口电平是1.8,1.5甚至更低,就建议用1V正弦波,就是取决于FPGA你用到的时钟输入IO那个BANK的供电电压。

网友B:
能用正弦就不用TTL的
要不然辐射发射实验很难通过

网友C:
进fpga的时钟会进pll或者dll,正弦波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晶振的输出电平是和FPGA的时钟输入IO的电平相匹配的,例如FPGA时钟输入口的电平标准是3.3V,那晶振就用LVTT ...

我是2.5V 供电的bank ,关键是没找到文档说低幅度的信号是否可以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能用正弦就不用TTL的
要不然辐射发射实验很难通过

对,正弦的幅度和尖峰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fpga的时钟会进pll或者dll,正弦波更好

恩,关键是怕正弦波的幅度不行

网友:
50兆以下用方波较好,以上则正弦波有优势辐射小。

网友:
用尽可能纯的正弦波

网友:
试过,2.5v供电正弦波的那种不行,幅度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