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12864使用中出现的白色底色

楼主(2017-04-13):
一样的程序,之前是好好的,重新焊接到了一个万能板上后,就成了这样,不知道哪里出的问题。
还望不吝赐教。

楼主:
把对比度电位器调了以后解决问题。

网友:
调下对比度。我觉得绿屏的好点,或者那些不带背光的。

网友:
有些屏通过外部可调电阻高度对比度,有些可通过内部寄存器调节,而且跟电压有关。

网友A:
最讨厌这种蓝屏,可是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大都是这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这种蓝屏,可是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大都是这样的。

为什么不喜欢蓝色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喜欢蓝色的?

low

楼主:
我以为蓝色对眼不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不喜欢蓝色的?

难看,而且阳光下效果超级烂。最喜欢白底或者灰底黑字的,黄绿屏也可以,无论是阳光下还是开背光,视觉效果都很好,最讨厌的就是蓝屏。

网友:
可是大部分客户喜欢蓝屏

网友:
从来不用蓝屏,室外使用还是灰白屏或黄绿屏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难看,而且阳光下效果超级烂。最喜欢白底或者灰底黑字的,黄绿屏也可以,无论是阳光下还是开背光,视觉效 ...

同感,蓝色在阳光下就是垃圾

网友:
早几年Led行业很红火的时,中国的产品都爱用蓝色LED,一股浓浓的山寨味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讨厌这种蓝屏,可是为什么现在市场上大都是这样的。

曾几何时绿屏是烂大街的,蓝屏倒是稀缺货,看起来甚是高大上;后来蓝屏烂大街了,绿屏成了古董。

论效果,蓝屏的笔段是透射的,有别于绿屏,结果阳光(反射光源)下的表现自然差劲好多,
而且不能通过简单反色来实现,非像素的位置颜色翻不过来。

最近入手了几片 120x160 的屏幕,黑白4级灰度,感觉比蓝屏要舒服多了。就是没有量,只能玩玩。

网友:
就这么跑题了

网友:
蓝屏本来就不是室外用屏,用的室外还说效果不好,也是醉了

网友:
蓝屏看着漂亮,客户们都喜欢

网友:
可能是3.3V的屏吧?总之 你的电压不对了。需要加一个可调电阻到VO3脚喽!屏幕自带的是不行的

网友:
驱动电压出问题了,出线交叉效应了,把电压调低点儿。另外,你测一下偏压是否正常。

网友B:
蓝色的和黄色的液晶屏真低级,还是oledt

网友:
液晶屏真低级还是oled和vfd好

网友:
都是从诺基亚3330开始学的,我也觉得蓝色不好看

网友:
对比度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色的和黄色的液晶屏真低级,还是oledt

你应该用的是五笔输入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