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6两相步进电机电机驱动芯片推荐(最好可以外接mos)

楼主(2017-04-13):
不知道TB6600或者TB6560能否驱动86步进电机,求可以外接MOS的步进驱动芯片。
之前看到一款BY5064,不知道是哪出的购买是否便利。

网友A:
TC1002             深圳天微  有方案 不用编程  他们提供PCB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TC1002             深圳天微  有方案 不用编程  他们提供PCB文件

谢谢,我浏览过他们的网站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网友B:
可以看看正点原子步进电机驱动的介绍,说用的芯片型号。
需要加MOS管,还有一个STM8配置芯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看看正点原子步进电机驱动的介绍,说用的芯片型号。
需要加MOS管,还有一个STM8配置芯片。 ...

谢谢推荐

网友:
正点原子的是LV8726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浏览过他们的网站没有找到相关资料。

你找他们客服要

楼主:
谢谢, 应该不是天微,而是 深圳微芯。

网友:
TB6560用于86估计不行

网友:
马克,收下,谢谢

网友:
86两相步进电机电机驱动芯片推荐 收下了

网友:
TC1002看资料介绍不错,为什么不多放些设计资料,还保密吗?搞不懂。

网友C:
步进电机上高压纯正弦驱动超级好用,也不唱歌了,立马安静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上高压纯正弦驱动超级好用,也不唱歌了,立马安静了

噪音相比传统的驱动可以小多少呢?用的不是集成的驱动芯片吧? 步进电机的声音大是一大缺点,如果可以克服市场前景不错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噪音相比传统的驱动可以小多少呢?用的不是集成的驱动芯片吧? 步进电机的声音大是一大缺点,如果可以克 ...

基本没有唱歌的声音了,我听到唱歌的声音就烦死了
自己用分立零件做的,没有采用驱动芯片,不过现在还没法脉冲控制,一通电就一个劲的转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没有唱歌的声音了,我听到唱歌的声音就烦死了
自己用分立零件做的,没有采用驱动芯片,不过现在还没 ...

厉害,减小声音的同时能做到转速和扭矩可调就完美了,是用两项90度相位差的正弦波驱动吧,这样调幅可以调节电机扭矩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上高压纯正弦驱动超级好用,也不唱歌了,立马安静了

这个是da输出的正弦信号?

网友:
看来坛里搞电机控制的不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上高压纯正弦驱动超级好用,也不唱歌了,立马安静了

大师问下给步进驱动器供电用开关电源好还是用变压器供电好?还是都一样?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大师问下给步进驱动器供电用开关电源好还是用变压器供电好?还是都一样? ...

当然是线性的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当然是线性的好了

谢谢,前辈。

网友:
TI的 DRV8818.用的比较多

网友(2018-04-21):
DRV8825, 2.5A

网友:
大神真多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基本没有唱歌的声音了,我听到唱歌的声音就烦死了
自己用分立零件做的,没有采用驱动芯片,不过现在还没 ...

怎么做的哈,能给点资料吗?小白求指教

网友(2018-05-23):
>TC1002
http://www.cmosic.com/index.php/products_v_49_51.html
http://www.cmosic.com/index.php/contact_v_27_17.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C:
步进电机上高压纯正弦驱动超级好用,也不唱歌了,立马安静了

How do you measured the sine wave? Is it current or voltage?

网友:
mark 步进驱动

网友:
参考资料备用

网友:
不能,之前用过

网友(2018-07-10):
BY-5064已经停产多年,是一款国产的IC.

网友:
如果询DRV8825,还不如用TB67S109AFNAG了,电流比8825大,供货也稳定

网友:
用过学TC100x做42步进,再大就没去试,,,http://www.cmosic.com/index.php/products_v_49_52.html

网友:
>用过学TC100x做42步进,再大就没去试
1. Do you happen to have the datasheet or application note?
2. Where do you buy the IC and how much is i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