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坛友推荐BGA维修焊接工具,价钱最好控制在1,2万以内。

楼主(2017-04-13):
要购买一套BGA维修焊接设备,用于平时芯片维修更换,一般是 160多ball,0.5mm pitch 的芯片。

价钱嘛,控制在1,2万以内,因为从来没搞过BGA焊接,也不知道什么设备比较好,请大家推荐一下。

估计年纪大了学这个也有些难度了,不行的话还得找个手机厂挖个手机维修的小伙子来,BGA焊接水平应该都很高。

补充:查看了很多网友的帖子,目前看中 快克,迅维,卓茂,效时,鼎华  几个牌子。

1.快克QUICK7610红外BGA返修台看起来不错

2.迅维CF360 bga返修台 三温区 BGA返修台 也有坛友推荐说性价比高

但其它卓茂,效时,鼎华几个牌子不知什么型号合适

网友A:
几百的预热台和风枪就能搞定了。

网友B:
元老,有钱真任性。选择个功率大些的风枪,再加一个预热台,就搞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几百的预热台和风枪就能搞定了。

放产线上用的,所以想买好一些,让操作人员没那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元老,有钱真任性。选择个功率大些的风枪,再加一个预热台,就搞定了。

主要是想找个年轻人专门使用这设备,设备好一些,人家工作也感觉轻松一些。

网友:
这个机器曾经在一个修笔记本的那里看到过,可以连电脑设定温度曲线。它的红外加热好象是比较有特色的,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构造。我看其他国产的机器都是电热丝加风扇的结构。

网友:
我自己用的买的3000多块的三温区的,已经可以了,第一次把温度曲线调好,很方便拆焊BGA,小板子预热台都不用开,只开上下两个温区。
做EMMC 0.5球距都是一次成功,当然越贵相对越好用,贵点的温度控制更好,还有带光学定位的,很方便。

网友:
PACE PRC2000,可以吗?

网友:
要不买有视觉对位的那种怎样,看起来很牛逼。

网友C:
推荐卓茂,0.5以内的设置好曲线基本上一次性搞定,我工厂的机器用了7年半了没出过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推荐卓茂,0.5以内的设置好曲线基本上一次性搞定,我工厂的机器用了7年半了没出过问题 ...

有型号推荐吗?他家型号太多了

网友:
买过讯维三温区的告诉你,不好用,三温区不实用,还是远红外二温区的好。

网友:
我自己diy的土炮

楼主:
楼主归来
坛子上比较多朋友推荐 效时,卓茂,鼎华。
于是去效时,卓茂2家公司实际看了下设备。
效时成立早,但是感觉现在卓茂风头更强,公司显得比较有活力,车间内也在忙忙碌碌组装测试,也看到印度用户在参观访问。
2家都有一款4W-5W之间的返修台适合我们,分别是效时550A和卓茂7350,但还没决定要哪家的。

网友D:
正常来说,批量应该是机贴吧?LZ买这个是维修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常来说,批量应该是机贴吧?LZ买这个是维修用?

产线上维修用途。
开始想买个几千块的便宜台子,但是需要经验很丰富的人,这样的人工资也不会低,一跳槽还不好找人。
所以换了种思路,买个好点的台子,对操作人员经验要求就低很多,认真培训下就能更换BGA芯片了。
4,5万块钱也就相当于一个手艺好的操作人员几个月工资。

网友E:
快克家就没有高档的台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快克家就没有高档的台子吗?

快克太贵了
开口就给我推荐说12W的,而且没法去他们公司实地试用产品

网友:
我们公司之前买了快克5万左右的。发现也不实用。其它买7610 可以了。个人意见

网友:
卓茂的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