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天折腾了一个excel的库存管理,有需要的可以共享

楼主(2017-04-13):
公司电子料不是太多,没必要买专门的软件来做,所以抽时间自己用excel做了一下
先看一下截图

公司名称忘了修改了,也懒得修改了,大家用的时候自己改吧

在帮助页面有几个按钮现在是不起作用,因为我把相关的标签隐藏了,
想做成大部分标签都是隐藏的,而且超链接也能用,但是还没实现。
如果有懂VBA的同学可以告知如何实现。

大家在用的过程中有什么问题或者好的修改建议,希望能在这里讨论。

//------------------------
编辑原因  16楼 增加0.5版本附件

网友:
下载看看我这里用得上不?谢谢哈

网友A:
首先谢谢楼主做了这样一个系统。
1:出库,左侧菜单会消失,与库存 和入库界面不统一。
出入库时有可能会填写出错,这种事件概率还是有的,是否可以增加一个变更的的功能?

网友:
感谢楼主,先下个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首先谢谢楼主做了这样一个系统。
1:出库,左侧菜单会消失,与库存 和入库界面不统一。
出入库时有可能会填 ...

我这里没有消失的问题
刚才重新下载下来试了一下也没有消失的问题,你看看是不是出库界面你向下滚动了
左侧的标签我都是从库存界面复制过去的,不会出现消失的问题

出入库时候只允许选择物料名称/填写出入库数量/填写日期/备注
别的是不允许修改的
这几项如果操作需要人为的来干预才能保证不出错,如果出错了那真的无解了
(出入库日期可以实现自动填入,但是需要用到公式迭代,造成运行比现在慢很多,所以把自动输入的功能取消了)

网友:
卧槽,正是我想要的,简介明了!

网友:
excel 平天下

网友:
excel 高手,佩服佩服

网友:
这个好,可以把我的物料整理一下。给楼主个赞。

楼主:
做了一些修改,0.4的在库存页面有一个公式错误,0.5进行了修改

网友:
正是我想要的,简介明了

网友:
对excel玩得这么溜的人,表示钦敬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这里没有消失的问题
刚才重新下载下来试了一下也没有消失的问题,你看看是不是出库界面你向下滚动了
左 ...

今天在公司电脑测试了下,昨天反馈的问题没有了。

网友B:
好东西,支持楼主!请问下这个公司名字怎么修改?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一些修改,0.4的在库存页面有一个公式错误,0.5进行了修改

楼主做得很棒,支持下,现在我们公司的电子电气研发物料管理还是电子表格,最普通的那种。
我们的种类很多,看下楼主可扩展性做得蛮好的,非常感谢。明天看看有没有时间能转换到上楼主的系统,

楼主:
引用 网友B:
好东西,支持楼主!请问下这个公司名字怎么修改?

在需要修改的标签上右键  取消保护,然后就可以随便改了
改完之后记得加上保护,防止操作的人员随意修改不建议修改的位置

网友C:
请问这个表格能否改成这个功能?
先保存所有的进料,如串口线,电源线,螺丝,A芯片,B芯片等,
公司产品C由1个串口线,1个电源线,10个螺丝,2个A芯片,三个B芯片构成;
当销售了10个C时,所有的物料能自动减。而且可以设置物料下限报警。

网友:
原来可以做成这么强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表格能否改成这个功能?
先保存所有的进料,如串口线,电源线,螺丝,A芯片,B芯片等,
公司产品C由1个串 ...

我也想增加这个功能,有点难,所以就没有做进去

网友D:
看起来很好啊,要用什么版本才可以打开呢 2003打开不正常

网友:
原来用excel也能实现这么强大的库存管理,楼主厉害!

网友:
很好  很强大  我对表格不是很了解  这个最上面的 大字  公司名称  在哪里修改?  会的请告知 谢谢

网友:
excel既能够画画,还能做出来库管软件。牛!

网友:
牛逼,做的非常的漂亮

网友:
万能的EXCEL

网友:
牛人这么强大,原以为execl只有表格作用

网友E:
有空看看。
不过物料下线报警是非常必要的,变颜色或有个提示。

网友:
太好了,一直想做一个类似的东西,但就是做不出来

网友:
楼主厉害,高手,正需要这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起来很好啊,要用什么版本才可以打开呢 2003打开不正常

要OFFICE 2007以上的版本才可以打开。

网友:
感谢,试用一下,谢谢

网友:
回到公司试试

网友:
excel是我认为的一个好玩意,可拓展可设计性很强

网友:
楼主厉害,下来试用看

网友:
非常需要这类工具,感谢楼主!

网友:
非常期待V1.0.0版本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有空看看。
不过物料下线报警是非常必要的,变颜色或有个提示。

有这个功能的,0.4有点bug,0.5已经修改了

网友:
楼主的EXCEL运用的很熟练,赞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这个表格能否改成这个功能?
先保存所有的进料,如串口线,电源线,螺丝,A芯片,B芯片等,
公司产品C由1个串 ...

你这个需求还是搞个小型的ERP吧,免费版本就足够用了.

网友:
你知道有那个ERP能实现这个功能,而且简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界面好牛,如果可以,可以看下我做的那个,估计楼主搞的更好
我的主要是实现一些实用功能,界面就没有楼主 ...

在做的时候有参考您的,另外也参考了几个其他人的

网友:
感想分享,学习下了

网友:
比较合适小公司物料管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在需要修改的标签上右键  取消保护,然后就可以随便改了
改完之后记得加上保护,防止操作的人员随意修改 ...

你好:我用的wps右键时没有找到取消保护的选项需要怎么解决?

网友:
太棒了,感谢分享

网友G:
大哥,问下,这个公司名称在哪里改呢,感觉像被保护了,取消保护还是不能处于编辑模式

网友:
我们之前花200元左右买了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大哥,问下,这个公司名称在哪里改呢,感觉像被保护了,取消保护还是不能处于编辑模式 ...

已经更改,感谢!

网友:
非常不错,但是我更改公司名称时会出现 未响应,只能关闭,导致更改公司名称不成功 ,用的是office 2007版本,

网友:
学习下,看来楼主是EXCel高手

网友:
赞一个楼主,做得很不错。
想问一下楼主,会 Excel 的透视表吗?使用透视表做的话会更简单。
我在没有上 ERP 前也是使用 Excel 来管理,非常方便。

网友:
用2007打开后库存不会报警

网友H:
楼主,我可找到你了,请问一下下拉里面的内容在哪里改呀?找懵逼了
比如所属项目下拉,数据有效性是,项目列表,但是这个项目列表始终没找到在哪

网友:
excel简直无所不能,,,高深莫测,不懂的太多!

网友:
牛  不怕功夫深

网友:
好厉害的赶脚

网友:
厉害,很好的模板,谢谢分享

网友:
果然是个好东西啊!

网友:
多谢楼主分享,家里的电子垃圾太多了,试试你的软件。

网友:
收藏了  非常高!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我可找到你了,请问一下下拉里面的内容在哪里改呀?找懵逼了
比如所属项目下拉,数据有效性是,项目 ...

在帮助里面找

网友(2017-05-22):
感谢,wps右键还去不了保护。

网友:
很强大,感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还可以这么用,3q。

网友:
mark,库存管理,谢谢

网友:
我用楼主的软件把我的库存都记录下来了,但是发现一个bug,下面是在物料管理里面添加的同一个物料,但是不同封装:

但是在入库里面添加第二个的时候,封装会变成第一个。不知道为啥:

网友:
楼上切图切差了,不过是一样的。

网友:
谢谢分享如此强大的东东

网友:
学习一下,感觉excel没用明白呀

网友:
引用 楼主:
做了一些修改,0.4的在库存页面有一个公式错误,0.5进行了修改

Mark! 研究一下,感谢楼主分享。

网友:
顶一个,下下来看看,谢谢!

网友(2017-06-29):
这个也太牛了

网友:
不错,个人用 挺好的

网友:
挺简洁的,谢谢!

网友:
管理实验室刚好需要,感谢分享

网友:
跟手机对接起来最好

网友:
真的太强大了,excl小白级别的膜拜

网友:
做得如何漂亮,佩服

网友(2018-03-06):
厉害厉害,Excel还可以这样用,佩服。

网友:
强大的excel,下来学习了。

网友(2018-06-30):
楼主,Excel用的真溜呀

网友(2018-08-07):
这个表我下载了,写的非常好,稍加修改就可以完成很多用途。这种vb编写的很容易出问题的,要多排查。里面有很多隐藏单元格和数据验证,_单位这个找了好久才知道怎么出来的。后来百度,数据验证 excel   引用表 才找到,是名称管理器。谢谢楼主

网友:
好东西,就是物料编号和物料名称没有关联起来~

网友:
标记下以后可能用到

网友(2018-09-06):
文件不能下载了吗?哪位有收藏的,可否给个度盘下下?

非常感谢!

网友:
excel玩的遛

网友:
您好,您写的库房管理论坛里面好像下不到了,能给个百度盘下载方式吗?谢谢。

网友(2018-11-03):
谢谢 收下有用!!!!!!

网友:
谢谢! 收下备用。

网友:
牛逼,试用一下。

网友(2019-09-21):
这个bug不知道为啥,office2016

网友(2020-04-01):
这个库存管理牛逼了,excel厉害。

网友:
这也被楼上翻出来了,最近正在找,刚找了个网上的云管理软件,如果有excel的更好了。

网友:
这个厉害,不过淘宝买个小软件也不贵

网友(2020-06-02):
论坛的excel编程高手很多。

网友:
学习一下,看起来很强大

网友(2021-03-21):
LZ请教泰山爱动健康科技这几个标题,如何改成自已的,这里改不了?

网友(2023-11-28):
谢谢lz推荐
我也来进行测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