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B2伺服编码器调零求助-----比较急

楼主(2017-04-14):
手贱把一个好好的伺服电机拆开研究,动了编码器与轴之间的螺丝,导致上电报错。
求助各位坛友是否有不返厂的办法,(该伺服电机的输出轴是定值的,更换非常麻烦)

现在手上基本电子设备都有,动手能力都不是问题。

拜托各位了

网友:
上照片看看,要是电池保持的断开电池就报警

网友:
下个说明书,上面应该有怎么调零的。国产的我调过。也可以搜一下

网友:
一般的方法:UV通直流,限流别大于电机额定电流,用示波器检查编码器z相信号,直到有信号,断电手动旋转转子,再加直流,检查编码器z相是否能够锁定到有信号。

网友A:
看你的编码器是绝对值还是增量的。
如果是增量编码器,一般都是超差报警,这个是能消除掉的,或者直接做一次回原点操作,自己随手接几个接近开关就i行了。
增量的麻烦一些,但是也有办法的。

另外,提问的艺术,你问这个问题绝对是可以顺手带上错误代码的。
而且就是问大家,大家还是从手册里面找答案。

最坏的情况,直接报编码器损坏,不可恢复报警,这个就真的只能返厂了。

楼主:
回楼上几位,

楼主:
台达是总线的增量编码器,所以,测不到abz信号。通过伺服器是有abz的输出,但是,现在伺服器不管上不上编码器,开机都是al 11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的编码器是绝对值还是增量的。
如果是增量编码器,一般都是超差报警,这个是能消除掉的,或者直接做一 ...

应该是绝对值的麻烦些吧。

增量式回原点怎么操作呢?
现在不管接不接编码器,上电都报al 11

网友B:
楼上的的朋友有说,通UV直流,调整电角度         我安装编码器的时候用过,一致性还不错           台达的  011   基本上是用户不太好解决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上的的朋友有说,通UV直流,调整电角度         我安装编码器的时候用过,一致性还不错           台达的 ...

编码器调整角度以什么标准呢?    现在编码器是总线信号,如果再伺服器正常工作的时候,是可以反馈出ABZ的,现在非正常情况下,ABZ都没信号。

网友:
引用 楼主:
编码器调整角度以什么标准呢?    现在编码器是总线信号,如果再伺服器正常工作的时候,是可以反馈出ABZ ...

编码器和驱动器是通过总线通讯                    你量的编码器ABZ信号是已经经过驱动dsp或fpga处理后的信号               当然,但伺服已经报警后,具体输出不输出要看伺服处理即可(一般不输出)

网友C:
伺服数码管能输出z信号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伺服数码管能输出z信号到位

现在的问题是直接报警  已经不输出信号了。。。

网友(2021-06-24):
伺服电机能报警还算好的,动了编码器精度就没了,如果不报警说不定要出批量废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