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ic麦克底噪,沙沙声是由哪些原因引起的,求教

楼主(2017-04-14):
本人目前做一个语音输入的项目,用wm8960作为codec芯片,用咪头拾取人声进行录音,发现接不接咪头底噪都比较大,接不同的咪头(电容式咪头、硅咪头)底噪沙沙声(类似于老式模拟电视没信号的声音)一直都有,录音效果不是太理想。
引起这个底噪的原因目前尚未找到
电源纹波30mV左右
接咪头和不接咪头底噪依然存在
接不同的咪头底噪依然存在
将咪头信号连接在地上底噪依然存在

分析:难道是由于地噪声引起咪头的底噪,请做过这方面的高手给予解答,从哪些方面来降低这个底噪,或者如何来定位这个底噪的来源
1、电源
2、分割地
3、咪头型号
4、咪头偏置
5、布局布线
6、音频codec设置

网友A:
连接到电脑上,GoldWave之类的音频软件看下频谱,是否是电源噪声或者工频噪声或者哪里谐振了,再分析耦合路径。

网友B:
如果是热燥,要重新设计电路了

网友:
对于微弱信号的前置放大都要选低燥器件

网友C:
看来你得加一级咪头前级低噪放大再送入wm8960

网友D:
这是宇宙本底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来你得加一级咪头前级低噪放大再送入wm8960

,我不接咪头都有噪声,有啥型号低噪放大器推荐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热燥,要重新设计电路了

从哪几个方面去减小这个热噪声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连接到电脑上,GoldWave之类的音频软件看下频谱,是否是电源噪声或者工频噪声或者哪里谐振了,再分析耦合路 ...

连接到电脑上如何看

网友:
引用 楼主:
连接到电脑上如何看

我理解楼上大侠的意思是把音频文件录回来  再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宇宙本底噪声

楼主把宇宙本底噪声放大了啊,厉害!
差一点就得诺贝尔奖了!!(早生70年)

网友F:
咪头用屏蔽线了没?

楼主:
引用 网友F:
咪头用屏蔽线了没?

咪头插不插上都有,加屏蔽线不会有效果,我也没见几家咪头上还加屏蔽线的,其他家效果也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把宇宙本底噪声放大了啊,厉害!
差一点就得诺贝尔奖了!!(早生70年) ...

尽扯蛋 有意义吗

网友:
判断应该是地噪声,建议codec的地单独,和主地单点磁珠接。我之前做的就是WiFi发射的时候有这个问题,处理后就没有了

网友:
单点接地,咪头输入走差分线,另外codec的配置要搞好,配置寄存器声音放大小点

网友:
前级放大器的噪声吧,第一级放大器噪声一定要低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连接到电脑上,GoldWave之类的音频软件看下频谱,是否是电源噪声或者工频噪声或者哪里谐振了,再分析耦合路 ...

嗯  就是录音 再然后用音频软件看一下, GoldWave或者 Adobe Audition之类。

网友:
第一步,确认示波器没问题,短接示波器看本底噪声,若噪声较大,需对探头地线进行处理,或者信号直接用同轴屏蔽线引入示波器
第二步,确定噪声是外来的还是板子自身的,把板子放到金属盒里屏蔽,只接电源和输出,验证输出
如果外来的,就是采用各种屏蔽方法,屏蔽盒、屏蔽线
如果是自身的,可能是电源、PCB布线、接地等引起

网友:
好吧,示波器如何看底噪,说来听听!

网友:
电源纹波30mV

这个是不是有点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是宇宙本底噪声

这是个合格的2楼。。。。6楼屈才了。

网友:
人会散发电磁波,会产生底噪,当你心情不好或者嫉妒亢奋的时候,底噪会增加,啪啪啪的时候,底噪达到最大值,欢迎楼主测试我说的,顺便把录音发上来,我们听听底噪有多大

网友:
先把c119短路,看看是否还有噪声。

网友:
引用 楼主:
咪头插不插上都有,加屏蔽线不会有效果,我也没见几家咪头上还加屏蔽线的,其他家效果也是可以的 ...

短路咪头,如果有噪音那就是本底噪音,楼主可以从如下几点去分析 1) 元器件质量太次,比如用了很烂的耦合电容  2) 放大倍数过高 3)电源不纯净 4)布板不合理,EMC超标

网友(2022-01-01):
后面解决了吗?把增益改小一点看看

网友:
一切问题都可以用仪器看清楚

网友:
原来是 17 年的老帖子了

正好最近刚做完麦克风放大电路,比较推荐用模拟 MEMS 麦克风,有一定的电源抑制比

普通的驻极体麦克风在电源不是非常好的情况下,可能还得自己再加一级 LDO
虽然灵敏度能到 -30dBV 比模拟 MEMS 麦克风一般只能到 -42dBV 高一些,但电源这块比较吃亏

数字 MEMS 麦克风 I2S 接口的型号太少,而且贵,同时有个问题是灵敏度都是 -26dB FS, 而最高升压等级一般又都是 120dB SPL
所以如果是常规的 24-bit I2S, 等于拾取声音的音量范围大概固定了,声音小时数值变化也会小

数字 MEMS 麦克风 PDM 接口的相比 I2S 的型号多很多,但得看好了自己用的处理 IC 对于 PDM 能支持量化到多少位
像 ESP32 这种 PDM 只能出 16-bit 数值的就基本不可用了

网友:
电源的滤波 PCB布局中GND导线走向
小信号处理很讲究滴
正规双线带网状屏蔽线  线路板接地端选择
电路增益  几个方面都整合起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