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找一块NAS主板,找了一圈,没找到想要的组合

楼主(2017-04-14):
现在低功耗的集成CPU的主板很多,但组合上总有些不够完美的地方

如果有这样一块主板:

双 RJ45 千兆网卡
一个M2 SSD接口
一个MSATA WIFI接口
两个以上SATA接口
12V供电

这样做NAS才好玩呀。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主板?我是找了一圈,都没找到。

网友A:
直接买个HP GEN8 micro server多省事。

网友:
这个,做NAS肯定要小的低功耗主板,但是板子越小,SATA口就越少
淘宝搜了一下,这个板子可能适合你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bbucket=20#detai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买个HP GEN8 micro server多省事。

GEN8的功耗高,开机慢

GEN8的优点是品质靠谱,还带有远程控制,但毕竟是属于微型服务器,功耗比较高,开机也很慢。

网友A:
引用 楼主:
GEN8的功耗高,开机慢

GEN8的优点是品质靠谱,还带有远程控制,但毕竟是属于微型服务器,功耗比较高,开 ...

NAS难道要的不是稳定可靠么。要开机快干嘛,7×24小时开着就行了。 而且功耗也不是很高,我就有一个7×24小时开着。

网友B:
引用 楼主:
GEN8的功耗高,开机慢

GEN8的优点是品质靠谱,还带有远程控制,但毕竟是属于微型服务器,功耗比较高,开 ...

这个主板应该更适合,两个网口,10个SAT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 ... amp;id=547428916736

网友C:
没有MSATA接口的无线网卡,只有MINI PCI-E的无线网卡,虽然接口外形一样,但是就算是MINI PCIE的无线网卡,也是走USB通道,不信你查

网友D:
EC3-1813最近搞了一块玩玩,

楼主:
引用 网友C:
没有MSATA接口的无线网卡,只有MINI PCI-E的无线网卡,虽然接口外形一样,但是就算是MINI PCIE的无线网卡, ...

是的。我说错了

就是MINI PCIE的网卡的意思。一般的主板都不带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应该更适合,两个网口,10个SAT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 ...

这个不是12V供电

不过这个确实很少见这么强大接口的集成主板
算起来也不贵呀

网友C:
12V供电可以找高品质的DC-ATX电源,比如外星人拆机那个。既然用网线怎么还用WIFI?

楼主:
引用 网友A:
NAS难道要的不是稳定可靠么。要开机快干嘛,7×24小时开着就行了。 而且功耗也不是很高,我就有一个7×24 ...

嗯,我表述有问题

我说的应该是唤醒的时间比较长。在GEN8进入待机之后,再唤醒好像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GEN8的稳定性毋庸置疑的。只是家庭用的NAS,用全新的集成主板做的也不差,也足够了。

网友:
双千兆网卡可以插个USB千兆网卡解决

网友:
wifi在高速数据传输时候是个渣

网友E:
M2接口就差不多排除全部主板了,放弃这个要求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12V供电可以找高品质的DC-ATX电源,比如外星人拆机那个。既然用网线怎么还用WIFI? ...

双千兆是想用来做聚合、路由用的

如果不搞这个,那就用无线WIFI连接

灵活的方案嘛

楼主:
引用 网友E:
M2接口就差不多排除全部主板了,放弃这个要求吧。

为啥?这个现在好多主板都有啊,属于流行的接口呢

网友E:
你搜索下带M2的都是什么芯片组的主板,与你的NAS用途冲突。NAS主板厂家也不会这么乱搭配。

网友F:
贴个图已经删除商家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搜索下带M2的都是什么芯片组的主板,与你的NAS用途冲突。NAS主板厂家也不会这么乱搭配。 ...

我说的是接SSD的 M2

这个有很多细分型号的。高端的NVMe的确实是要比较高端的芯片组才有的。这个硬盘也贵

但我说的是便宜的那种

这个在300元左右的集成主板都有很多的。我确认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贴个图已经删除商家信息

哇哦!

这个真够强悍的!

用I3,功耗估计不低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是接SSD的 M2

这个有很多细分型号的。高端的NVMe的确实是要比较高端的芯片组才有的。这个硬盘也贵 ...

没见过M2物理接口的,通常都是MSAT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我表述有问题

我说的应该是唤醒的时间比较长。在GEN8进入待机之后,再唤醒好像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我都没设置待机。7*24小时运转,随时待命。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哇哦!

这个真够强悍的!

V5 加一块msata不到10W这样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都没设置待机。7*24小时运转,随时待命。哈哈

噪声和功耗咋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噪声和功耗咋样?

功耗没具体测过,应该用不了多少电。 噪声有点,主要是风扇噪声,和普通台式机差不多。

网友G:
我有在卖的,双网口,双MINIPCIE,双SATA,12V供电。卖给人家说功率在15W。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有在卖的,双网口,双MINIPCIE,双SATA,12V供电。卖给人家说功率在15W。

什么型号的主板呀?

网友:
引用 网友G:
我有在卖的,双网口,双MINIPCIE,双SATA,12V供电。卖给人家说功率在15W。

同问啥型号,配置?

网友H:
引用 网友D:
EC3-1813最近搞了一块玩玩,

效果咋样儿? 网口和sata的速度咋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主板应该更适合,两个网口,10个SATA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spm=686.1000925.0. ...

这个主板酷,如此多SATA接口,刚好用来做RAID

网友I:
华硕 H110T 满足楼主 90%的要求。就是只有两个sata。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华硕 H110T 满足楼主 90%的要求。就是只有两个sata。

这个板子很不错呀

可惜不是集成CPU的。这个接口的CPU,功耗都是比较高,走性能路线的

SATA接口倒是可以。接口上遗憾的就是少了一个MINIPCIE,不能接内置WIFI。这个也可以考虑用USB转WIFI替代,性能方面肯定就差一些了。

网友J:
低功耗CPU的接口带宽资源都是仅仅够用,双千兆、M2、2xSATA基本占满了。别纠结着12V,买个4盘位的NAS机箱,塞个FLEX电源进去一样好用;NAS都是扔在房间角落的,不用好看。wifi交给高级点的无线路由去实现吧。

网友J:
我现在用asrock N3150-ITX配4盘位NAS机箱,装个黑裙,结合DDNS+外网IP可以远程管理,百度云VIP,省心好用。一年多7x24了,无任何故障。
虚拟机用主力台式跑,轻应用部署可以用群晖里的docker,正式web服务就租VPS吧。

楼主:
我找到了两款板子

第一款是完全符合要求的,就是价格太贵了一点

技嘉的N3160TN  京东报价1299
https://item.jd.com/4598764.html

还有一个是华擎的N3150TM-ITX  这个钻石会员价 699,少了一个千兆网卡接口,但这个还是可以接受的。
https://item.jd.com/2259010.html

我估计也就是这两款里面二选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我现在用asrock N3150-ITX配4盘位NAS机箱,装个黑裙,结合DDNS+外网IP可以远程管理,百度云VIP,省心好用。 ...

哈哈,我发完帖子才看到你的回复

我选的华擎的主板,就是你在用的型号吗?

其实我不想用黑裙。感觉太麻烦了。我想直接用windows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低功耗CPU的接口带宽资源都是仅仅够用,双千兆、M2、2xSATA基本占满了。别纠结着12V,买个4盘位的NAS机箱, ...

考虑用DC电源,主要是想这样无风扇,静音。而且低功耗。

你现在这套系统的功耗咋样?有上阵列吗?

网友K:
引用 网友G:
我有在卖的,双网口,双MINIPCIE,双SATA,12V供电。卖给人家说功率在15W。

给个链接或搜索关键字吧

网友J:
引用 楼主:
考虑用DC电源,主要是想这样无风扇,静音。而且低功耗。

你现在这套系统的功耗咋样?有上阵列吗? ...

功耗没测,反正家里的电费没见明显上涨,哈哈。
NAS别强求fanless,毕竟机械硬盘还是要散热的,机箱内温度与硬盘寿命有直接关系,机箱结构设计很重要。
担心风扇噪音可以用好点的低噪音风扇,电源我用的是台达无风扇FLEX开关电源。
DC-DC好点的都较贵,廉价的别用,基本是硬盘杀手。

网友:
引用 楼主:
哈哈,我发完帖子才看到你的回复

我选的华擎的主板,就是你在用的型号吗?

http://www.asrock.cn/mb/Intel/N3150-ITX/index.cn.asp
我用的是这款,型号少了TM,4x SATA3 ,用ATX电源

网友: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27b&abbucket=19
这个已经很接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功耗没测,反正家里的电费没见明显上涨,哈哈。
NAS别强求fanless,毕竟机械硬盘还是要散热的,机箱内温 ...

你说的对,我有点钻死胡同了

你用的是哪一款电源?

网友L:
引用 网友C:
12V供电可以找高品质的DC-ATX电源,比如外星人拆机那个。既然用网线怎么还用WIFI? ...

还有外星人拆机的d c a t x卖?,好像比较少见。

网友:
我也是直接买现成的,省事.

网友:
引用 楼主:
什么型号的主板呀?

我在二手交易卖了半个月呢,见贴子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71159-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K:
给个链接或搜索关键字吧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71159-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找到了两款板子

第一款是完全符合要求的,就是价格太贵了一点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c2e24c00cac71a2e066
已经有3455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L:
还有外星人拆机的d c a t x卖?,好像比较少见。

你觉得质量怎样?
关键字:X51 D85RT

网友:
家用不需要这么多功能,如果做数据,怎么也要用 raid

网友M: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质量怎样?
关键字:X51 D85RT

海盗船 450W ATX电源 貌似也就200+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 ... amp;id=537443254019

网友:
引用 网友M:
海盗船 450W ATX电源 貌似也就200+
https://detail.tmall.com/item.htm?spm=a1z0d.6639537.1997196601.4. ...

大哥,我说的是DC-ATX,你知道DC-ATX用在哪里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C:
你觉得质量怎样?
关键字:X51 D85RT

DC输入是哪个口?

网友:
引用 网友N:
DC输入是哪个口?

我觉得是黑色那个6P,旁边那个是显卡6P。而且我认为不能直接拿来用,估计还要某些信号,不过网上没有任何资料。

网友:
引用 网友H:
效果咋样儿? 网口和sata的速度咋样?

Ubuntu 16 桌面板,运行稍有点慢,不过值了,准备加个老的内存条,笔记本上正用的内存条放不上去,缺口位置对不上。
上网、看电视啥的没问题。请教一下,如果想实现NAS的功能,是用Ubuntu好,还是黑群辉好。

网友:
最后所有凑齐后,发现有可能价格早超Gen8了

网友(2017-05-31):
嗯,还是推荐Gen8

网友:
也打算弄个
ASROCK/华擎科技 J3455-ITX 四核迷你主板  + 4G 内存 + Ubuntu

不知道这个CPU是否比GEN8标配的强多少,希望低功耗,也能编译openwrt 什么的

GEN8 配置比较低,换CPU加内存 。。又是坑

网友:
某宝上都是3455,还有4201主板配的,价格我看挺便宜的.

网友:
我用的技嘉h61+i3+12G+2T*2, centos软raid1,快一年没关机了

网友(2017-10-30):
华擎,J4205-ITX。

华擎有一系列类似的板子,J3455-ITX,J3160-ITX,等等。4 SATA

网友:
我的Gen8装了WinServer2012+Hyper-V+群晖,打算在WinServer上装个Git服务器,稳定运行。

网络由于80和443端口被封,用起来不方便的是要加端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