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车座位上检测是否有人用什么传感器好?

楼主(2017-04-14):
各位大师,想找个用在车上多座位检测的传感器,可以每个座装一个,要知道每个座位有没有人的,用HC-SR501怕测到前面位置的人造成误报。有什么成本比较低、可靠、不会测到其它座位的传感器吗?

网友:
高端点用压力传感器,一个座位一个。
低端点用压力开关,开关量

楼主:
我找了一下压力开关成本也挺高的,有没有一两元钱可以解决的,成本比较敏感

网友A:
以前有人问过,检测座位上面有人的方法,很多说放钉子的

楼主:
放钉子不被人家揍扁呀?

网友:
要是放一个包那压力传感不对了

网友B:
超声波测距。超声波传感器用窄角度的,外壳上做束波处理。软件上做距离范围判断

放在头顶上

网友:
感觉上来说,在座位底部安装或者限制口径和发射功率,HC-SR501应该可以?

网友C:
汽车不寄安全带是什么原理?不知道是否可以采用

网友:
怕司机吞车票?

网友D:
做薄膜按键最简单,做的面积大些,密度高些

网友:
我估计如何与司机斗智才是要解决的问题。 比如:经常性的通信不正常,检测不正常。经常叫人维护,这个成本也不低。

网友:
人工智能啊!雇个人帮你看着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超声波测距。超声波传感器用窄角度的,外壳上做束波处理。软件上做距离范围判断

在理,不过装在前面靠椅的背后(如果不会被布遮挡)是不是更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汽车不寄安全带是什么原理?不知道是否可以采用

貌似是压力传感器,譬如有时放一个比较重的背包在副驾也会响

楼主:
是用来防吞票的,大家都是过来人。

楼主:
压力传感器和插安全带检测不现实,很多人不插安全带的,包乱放也有。按键维护麻烦,比较偏向七楼或八楼的方案。

网友:
客车里面不是有摄像头吗?摄像头里面搞些图像处理就知道了

网友:
温度传感器靠谱,万一人家放了个背包怎么办

网友:
电容触摸芯片

网友:
好像是红外感应传感器,在放脚的那里

网友:
坐垫开关最简单

网友:
放个应变片就可以了,平衡车和电子称那种

网友:
私家车 副驾驶  不都是用薄膜开关来检测,,我就没看到出过什么问题。

要是再不济,就用薄膜开关+温度传感器。

要是还不行  就两个薄膜开关 一个坐垫,一个靠背。。

网友E:
一看就知道不是汽车行业的。副驾驶位有个安全带提醒传感器,不系安全带会报警的,不坐人就不会包紧,这个玩意是个薄膜开关,专用名词sbr,请搜索iee

网友:
你要是做毕业设计的话,当我没说。你那方案要能用在前装市场才怪。都不是汽车级的,价格更是高得离谱。

网友:
目前人体红外传感器很不靠谱,只能检测运动的物体,如果有人坐在那里不动是不会触发的。再者误报很严重,检测距离内的物体移动都会误触发。

网友:
弹簧+轻触开关

网友:
sbr很可靠的,在一定范围内,把手提电脑放在座椅上都不会触发,触点位置经过人体工程学分析的,不是随便就能触发。

网友:
某宝上还有个雷达的 还很便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知道不是汽车行业的。副驾驶位有个安全带提醒传感器,不系安全带会报警的,不坐人就不会包紧,这个玩 ...

按照您的推介,看了他们网站的产品:https://www.iee.lu/en/products/automotive/seat-belt-reminder
应该不只是简单的薄膜开关吧

楼主:
不是毕设,是真正的应用,大客车上的。开关类要可靠的一般价格都不低。整车四十个座位,连控制器,布线、施工、传感器一起才几百元,而且是靠中间的几百。成本不好控制,如果没有好的方案只能放弃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一看就知道不是汽车行业的。副驾驶位有个安全带提醒传感器,不系安全带会报警的,不坐人就不会包紧,这个玩 ...

你家车子副驾上没有人,不系安全带也报警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做薄膜按键最简单,做的面积大些,密度高些

那个做大了可靠吗?会不会时间久了,自己就短路了?

网友:
电容应该比较靠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家车子副驾上没有人,不系安全带也报警吗?

副驾驶没有人的时候不会报警的。这个sbr就是用来检测有没有人的。楼上的方案,薄膜开关与这个产品最相近。用电容检测的那个叫成员分级系统,电容大的就是成年人,小的就是儿童座椅,后者的话,座位对应的安全气囊要失能,这是欧盟法规要求必装的部件。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照您的推介,看了他们网站的产品:https://www.iee.lu/en/products/automotive/seat-belt-reminder
应 ...

当然不是一般的薄膜开关,开关位置是经过人体工程学统计过的,跟人的臀型着力点有关系。

网友:
引用 网友F:
按照您的推介,看了他们网站的产品:https://www.iee.lu/en/products/automotive/seat-belt-reminder
应 ...

薄膜开关只是原型,触点位置和寿命都是经过统计和优化的,随便放一个笔记本电脑啥的都不会触发。原理简单,做产品就难了,好多细节。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毕设,是真正的应用,大客车上的。开关类要可靠的一般价格都不低。整车四十个座位,连控制器,布线、施 ...

不要告诉我宇通找你们做demo哈。车上用的东西,可靠性优先,几百块,你有考虑过寿命要求么?布线用的线耐高温么?耐磨么?如何显示你的监测结果到整车?lin还是can通信?50个座位,51跟线么?是不是至少还的设计个ecu滤波啥的?就我说的sbr量产这么多年了,还20块钱一个,你两块钱。

楼主:
对的,彻底放弃这个方案,这成本不可能做到。

网友:
应变片应该是不错的选择

网友:
摄像头,人脸识别

网友:
其实很简单,中间一层带很多孔的海绵,两边铜皮,受压力后海绵有孔处两边铜皮短路,这货某宝有卖

网友:
不知什么人发明的,简单可靠,价格还不低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家车子副驾上没有人,不系安全带也报警吗?

我的车副驾放个包在上面还真会报警,本田哥瑞。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的车副驾放个包在上面还真会报警,本田哥瑞。

一般是检测座位前部吧,放包一般不会报警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前有人问过,检测座位上面有人的方法,很多说放钉子的

放钉子的话检测点应该放在车内顶部。

网友:
要便宜简单,最好是按个无线摄像头,也免除了40多个座位布线的麻烦。图片本地或者发到服务器做人工识别或者用图像识别算法

网友:
大客车上40多个座位,你站在车上看一看就行了,人做不到的人脸识别,机器更不可能做到。 所谓机器学习都是靠人去标注的,几十万张的素材才能教会机器,这种识别跟机器下棋不一样,靠的不是运算,而是样本。

网友:
直接在门口装一个统计上下车的人数。可以用图像识别最为可靠,捕获人头(识别人头的样本需求很小,特征明显,容易识别),根据行进方向判断上下车。最简单的是用红外对射,两个相邻的探头根据遮挡的顺序来判断上车或下车,但人多的时候不可靠。

网友:
应变片贴座椅横梁承力合适部位检测变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