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双字节取补运算,搞不明白!!!

楼主(2017-04-14):
NEG_A:                                        ;双字节取补子程序

                COMF      DATA_LOW
                INCF       DATA_LOW
                BTFSC    STATUS,Z
                DECF      DATA_HIGH
                COMF     DATA_HIGH

                RETURN

请问低字节DATA_LOW取补后加1后,如果有进位,为什么要将高字节DATA_HIGH减1再去补呢? 不应该是加1取补吗?

网友:
字节取反,原数越大取反后越小

低字节取反后+1有进位表示高字节取反后也要+1,在取反前-1相当于取反后+1。

网友:
只是一个顺序问题;也可以先取反两个数,之后再低位加1,判断后高位加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