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有没有单芯片的运放+比较器IC?

楼主(2017-04-14):
如题,板上用了LM2903双运放,用了一联比较器,有新需求需要加一路运放,不知道有没有SO8封装的运放+比较器IC呢?

网友A:
上TI网站上筛选一下,看到还不少。

网友:
买双运放,一路做比较一路做运放就行了啊??

网友:
运放基本可以当作比较器用的

楼主:
我这个比较器要速度快,做逐周期电流保护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TI网站上筛选一下,看到还不少。

到TI那里看了下没有发现这样的IC啊。如果加个太贵就还是用个LM321算了。体积还可以接受。

网友:
LM392,很便宜

网友:
还真有这个神奇的芯片啊

不过貌似第一不便宜,第二也不怎么好买

网友:
双运放就可以了啊,一路放大,一路比较

楼主:
LM392是贵了。还是加一个LM321吧。

网友:
TI的INA200便可

楼主:
决定用lm321了,TI的321挺贵比358还贵很多,有没有便宜的推荐一下,国产靠谱的也推荐一下。

网友:
TP-09

这是双运放,但输出电压建立速度与比较器较接近,你选高速双运放就可以了,关劲这颗料便宜。

网友:
引用 楼主:
到TI那里看了下没有发现这样的IC啊。如果加个太贵就还是用个LM321算了。体积还可以接受。 ...

贵不贵就不知道了。

网友(2019-11-09):
价钱不便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