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igbee与wifi信号干扰问题求助

楼主(2017-04-14):
各位大神:

小弟目前在用zigbee做智能家居产品相关,现遇到zigbee终端与家用路由器wifi信号干扰,导致zigbee异常断网。
目前想到的方法有:
1、改变zigbee信道,做到尽量与wifi不重叠,但是客户环境较多,无法避免在实际使用的时候遇到干扰频段。

求指点

网友A:
ZIGBEE只有4个频段跟WIFI不重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ZIGBEE只有4个频段跟WIFI不重叠的

是哪4个?

网友:
可以考虑跳频!

网友A:
通道15,20,25,26

楼主:
跳频是怎样一个处理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道15,20,25,26

不应该是 11 15 20 26 ?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应该是 11 15 20 26 ?

这个是周立功的文档给的
你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跳频是怎样一个处理方式?

附件PDF是2.4G鼠标键盘的跳频方案实现!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无解,如果同是一个产商,比如 ti, 能通过 uart 进行调节。

网友:
估计不跳频难解决

网友B:
ZigBee是定频通讯的,特别是那些要睡眠的Device ,在配对完成后网关和这个Device就用固定的信道通信了。

网友(2020-08-29):
引用 网友B:
ZigBee是定频通讯的,特别是那些要睡眠的Device ,在配对完成后网关和这个Device就用固定的信道通信了。 ...

看网上说zigbee支持自动调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