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I采集卡为什么设计的如此复杂又如此简单

楼主(2017-04-14):
项目采用了USB-6229,价格1万+,板子看起来也很高大上。
未标识芯片型号图

加芯片型号图

32个数字IO+16个PFI,32个模拟输入,4个模拟输出。板子看起来挺复杂的。
仔细分析一下又很简单,图片上半部分主是控制处理部分,靠右是数字IO,下半部分是模拟输入输出部分。
请注意,数字IO部分直接连接到芯片的;模拟IO也是直接连接到芯片的;
没有任何隔离,之前不小心已经烧掉一张了,赶紧给所有的数字IO加了光耦隔离。模拟输出也加了隔离变送器。
这块板的各项参数也是非常好,

网友A:
软件成本占大头,,,应该说软件溢价

如果一个公司能把自己的编程环境搞成大学必修课,板子怎么卖都会有人买

网友:
开发成本高啊,不是电路成本这么简单

网友B:
楼主这个采集卡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呢,我正在开发数据采集卡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成本占大头

如果一个公司能把自己的编程环境搞成大学必修课,板子怎么卖都会有人买 ...

看好多网友说工业环境的板子要做各种防护,但是这块板子的接口也太简单了吧,就这样在工业设备上用的也很多,而且用的也好好的。
NI的板卡的确贵,但是开发非常容易,做非标设备是,硬件可能比其它方案贵些,但是省下来的人力时间成本远远大于硬件成本。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采集卡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呢,我正在开发数据采集卡

生产设备上,从去年到今年用了不少NI的卡,估计价值近10万了。
国产的板卡也考虑过,最终未采用主是2个原因:软件开发的方便性;长期稳定性(特别是模拟的);
NI的几乎不用学,DAQ助手用起来非常方便,连上板卡,助手可以自动识别,然后在界面中选择配置就可以开发使用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看好多网友说工业环境的板子要做各种防护,但是这块板子的接口也太简单了吧,就这样在工业设备上用的也很 ...

夏天到了,又到了打雷下雨的季节

希望过完这个夏天,你不用骂我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夏天到了,又到了打雷下雨的季节

希望过完这个夏天,你不用骂我  ...

祈祷吧,我也才用了2年不到,不过问题应该不大,有几台设备放湿度较大的毛胚房中度过了江南梅雨季节,然后交付用户使用一年多至今完好。
由于是生产设备,所以都是室内使用,相对野外环境要好很多。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个采集卡是用在什么地方的呢,我正在开发数据采集卡

开发完成了吗,使用方便性、性能、价格怎么样。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发完成了吗,使用方便性、性能、价格怎么样。

还在开发中

网友:
NI应该算ADI RAG客户了的~

网友:
你开发的板卡,好像不是pci的插槽啊,用的什么cpu 方案啊

网友C:
NI和研华的东西就是贵
NI一条USB转232官网上还卖4000多

楼主:
引用 网友C:
NI和研华的东西就是贵
NI一条USB转232官网上还卖4000多

配件就别买官方了,PCI-6514的接线盒+连接线与卡价格是差不多,淘宝上的也不便宜,这个比较简单,而且通用,自己做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