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如何把扇区读出来的十六进制转为hex文件(已解决)

楼主(2017-04-14):
        本人遇到一个情况:以前工程师写的51测试程序(C8051F850),装电脑时被覆盖掉了,有一块烧录好的测试板,现在想再多烧录几块,
用silicon lab IDE 可以将好的测试板CODE区域读出来,但格式却是数组形式的,也能显示反汇编代码(但只能一点一点复制)。有没有什么办法转为HEX文件?
重新写的话本人对51不熟悉,写起来太麻烦了。

补充:已解决,过程请看8楼。

楼主:
ARM可以用JLINK直接读出来另存为就可以了,不知51有没有类似的?

网友A:
读出来的文件保存为bin,用jlink的软件打开另存为hex就行了,指定一下运行地址

网友:
三楼说的就是真是。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读出来的文件保存为bin,用jlink的软件打开另存为hex就行了,指定一下运行地址 ...

读出来的十六进制保存后是一行一个byte,jlink打开后地址识别不对。
试了几次发现是jlink把记事本里的换行也作为数据了,删除换行后,jlink16个地址只有8个byte,而在IDE里是一个地址一个byte

楼主:
另发现用jlink把正常的hex文件转为bin,记事本打开是乱码,而IDE存储的文件打开却可以正常显示(存储时自己选的文件),文件编码方式不同?如何转换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另发现用jlink把正常的hex文件转为bin,记事本打开是乱码,而IDE存储的文件打开却可以正常显示(存储时自己 ...

IDE存储的是ASCII格式的,无奈.... 还在纠结。

楼主:
终于搞定了,又下了个txt转bin,多谢jiaowoxiaolu提醒。

总结:IDE从flash导出ASCII码格式的txt文件,然后用txt转bin工具转成bin文件,然后用jlink打开,另存为hex文件,再回到IDE下载烧录。

多谢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