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如何按固定距离摆放元器件

楼主(2017-04-14):
最近在画PCB,由于外壳的孔距是固定的,所以接插件的间距需要是准确的尺寸,比如两个接插件,他们的尺寸需要是1.5cm,该如何实现呢?
注意:不是要设置器件摆放规则

网友A:
楼主,画PCB这事不太适合你

网友:
在AD里,CTRL+G设置最小步进15mm即可

网友:
把外壳的尺寸和限位图导进去,照着放就行了

网友B:
以焊盘为例:
放两个焊盘,双击修改座标,Y相同,X相差一个距离,
选中右边那个,按CTRL+C,鼠标移到左边焊盘圆心,单击左键。
鼠标移到右边焊盘圆心,按CTRL+V,鼠标单击,
鼠标移到刚放下的焊盘圆心,按CTRL+V,鼠标单击。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以焊盘为例:
放两个焊盘,双击修改座标,Y相同,X相差一个距离,
选中右边那个,按CTRL+C,鼠标移到左边焊 ...

原来如此 ,我咋就没想到!

网友:
要善用网格

网友:
设置一下栅格,重新定义一下原点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在99里用v u设置单位 用snap grid设置一次移动的距离,在属性里设置网格大小……很简单啊。

网友:
又学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画PCB这事不太适合你

合格的二楼